[大型家電] 請問我要用32寸螢幕4個組成一個電視牆,要買甚麼設備,多少錢?

楼主(2012-06-22):
年老眼花,想看大一點的電視,可是大尺寸電視價位驚人,又不容易搬動,想用32寸螢幕4個組成一個大電視,要搬動時可以分開來搬,請問有這種設備可買嗎? 多少錢?

网友:
螢幕分割器.價錢有高有低.一萬出頭

楼主:
螢幕分割器是一個螢幕看4個不同輸入的影像,我要的是用4個螢幕來看一個放大的輸入影像!!

网友:
應該是這個~
沒辦法輸入連結

网友:
好想跟你說!!乾脆買台投影機!!
找面牆壁就有100吋了

网友:
要觀賞大畫面除了用電視牆外,用投影機也是不錯的解決方式,
針對這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

電視牆:缺點是體積龐大,施工難度高,費用高,畫面有分割線,無法無縫連接畫面,優點是畫面亮度高,可以在高亮的環境中觀賞。畫面大小可依組合量擴增。

投影機:優點是施工較簡單,畫面無分割線,缺點是亮度較低,無法在一般高亮的環境中表現良好畫質,而且有投影距離的限制,畫面最大約300吋(一般家用,專業級的規格更高)

楼主:
終於找到了,不知道價錢是否在能接受的範圍內,洽詢中!!
電視牆拼接控制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找到了,不知道價錢是否在能接受的範圍內,洽詢中!!
電視牆拼接控制盒

只有視頻切割器是沒有用的.....
還要有控制主機....
如果視頻切割器沒內建倍頻掃描功能....請再外加一台RGB倍頻掃描器....
不過,以上通通都是舊式系統才會通通都分開來組裝....

新式系統都已經是控制器內建視頻分割和倍頻掃描功能還有外加跑馬燈功能(所以不需另購字幕機)....

電視牆系統小弟還算知道...不過更熟的是大型LED顯示看板.....
以你的用途來說,考量價格,投影機真的比較划算....
不然以你只需要2X2的價格來說....整套搞下來,會比你買台大尺寸的還要再貴非常多....

我這樣說吧....
台中國美館裡面有兩個3x3可移動式大電視牆....
三菱的內投影電視牆....
一個價格超過200萬....
就算通通換成國產品來報價....打個對折也要100萬....
中古品(使用超過8年了)計價....2折....夠低了吧....也還要20萬....
還不如買台"全新"的SHARP 夏普70吋 AQUOS四原色液晶電視....某購物中心159900....

而且你還要考慮一下耗電量....
4台電視+控制器....不少電費喔....

另外,跟你提醒一點....
液晶電視牆....至目前為止,都沒辦法作到無邊框接合....
所以每次看,都會面對一個大十字架....
要自己想辦法將視覺麻痺,強制性忽略中間的十字架將影像在腦海中重新接合....

目前能做到無接縫的電視牆....LED顯示幕(不是市面上賣的LED電視)
早期是用背投影電視做無接縫電視牆,
現在都改成用LED顯示模組拼湊成電視牆....正確來說不能叫做電視牆....
就直接是一整面LED顯示幕....
LED顯示模組有分室內用和室外用...亮度不同,LED點距不同....
室內用模組已經有3-in-1 SMD LED點距只有0.3公分的產品了....
可視距離只要有1公尺以上,就可以看了....
或者有更先進的顯示螢幕....不過也代表要更多錢....
OLED顯示幕....更薄,更輕,更省電....
點距也差不多是0.3公分....
不過最低可視距離較遠...2公尺左右....
以上,看你需要多大尺寸....有興趣,小弟可以私下報價....
先聲明,別拿國產品或大陸貨的價格來和我說....
你可以先去問問看外面,找不找得的到點距0.3公分的3-in-1 SMD LED顯示模組....

网友B:
4x4的一整套在10萬左右啦!
台灣很多家有在賣~
不過投影機比較棒~有看電影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x4的一整套在10萬左右啦!
台灣很多家有在賣~
不過投影機比較棒~有看電影的感覺~ ...

這便宜哦!
很想知道那些廠商有那些好產品。

网友B:
這台應該就可以了~
圖片是廠商的網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就可以了~
圖片是廠商的網頁

是的!! 這台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家看電視牆,那十字架太沉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就可以了~
圖片是廠商的網頁

這台是2X2的...
4x4等於16台電視.....
一般家裡應該沒有那麼大面牆可以放4x4....

网友A:
我還是覺得開板大要先考慮畫面問題....
因為一般外面大家所看到的電視牆,無論是DLP或是LCD,
其實用的型號都不是市面上買的到的電視/顯示器....
以一般市售電視拼接電視牆...一定沒有所謂的薄邊框....
會出現如下圖的顯示方式...

如果想要有較小的拼接邊框....
那就只有兩種方法....
一是買專用型號電視拼接,中間拼接縫可以到最小化....
另一種就是自行拆機改裝,訂製(客製化)固定用框架拼接....
做出來效果就會如下圖....

但是不論選擇哪種方式,價格都不會太便宜....
而且中間那十字架真的是沒辦法完全去除....
即使是DLP無接縫電視牆,仍是隱約可以看到接縫線....
以下是小弟曾經參予的工程....中央防災應變中心電視牆....
採用三菱DLP拼接,但是仍然看的到拼接縫,
當時接縫處日本三菱施工標準是"從皮夾中拿出一張鈔票,以插不進接縫為合格標準"....
小弟在做高公局北區行控中心以及高鐵行控中心的電視牆時
也是採相同的施工標準製作....
但是仍然看的到接縫線...

所以還是要提醒開板大....
先能接受中間的十字架,再決定要不要做電視牆....
因為這是小弟切身經驗....
被很多業主"幹譙"過...."中間接縫那麼大,這是要怎麼看?"....
做之前都說好,做完只要一放影片驗收就被"幹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覺得開板大要先考慮畫面問題....
因為一般外面大家所看到的電視牆,無論是DLP或是LCD,
其實用的型號都 ...

感謝 0804 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真是太棒了!!

對於中間那十字架真的是沒辦法完全去除....我應該可以接受

但是不論選擇哪種方式,價格都不會太便宜....這個就需要衡量衡量了

如果台灣太貴就只有到對岸去找了,看能否有1 ~2 W的產品!!

剛剛在露天有看到一台2*2的控制盒要4萬多,還是太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覺得開板大要先考慮畫面問題....
因為一般外面大家所看到的電視牆,無論是DLP或是LCD,
其實用的型號都 ...

請教carl0804 大
   這種專業的電視牆 組裝後 需不需要整個系統(2X2 或 4X4 )重新校正白平衡亮度
   或是該特殊機型出廠時 會控制白平衡亮度的偏差在最小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0804 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真是太棒了!!

對於中間那十字架真的是沒辦法完全去除....我應該可以接受

基本上只要是幾萬元的機型,大多是對岸做的....
日系品牌或是歐美品牌,都是以幾十萬在計價....
當然功能性也有差異...
日系或歐美品牌,就像我之前說的,大多都已經是控制器和切割器和字幕機都做在一起了...
也就是所謂的All in one機種...
只要接上視訊來源就可以使用/編輯/剪接/播放...

如果一台切割器4萬多還覺得貴的話....
買台投影機比較實在....
現在的LCD投影機做的算是很不錯的了....
高流明(亮度)高解析的機種比比皆是....
甚至有不少機型連在室外太陽光下都一樣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carl0804 大
   這種專業的電視牆 組裝後 需不需要整個系統(2X2 或 4X4 )重新校正白平衡亮度
   或 ...

其實要校正的不只是白平衡亮度....
亮度,銳利度,色階,灰階,色偏,色差,線條,邊角曲線失真....
你想的到,想不到的都要校正....
光是校正,往往就是一整天的時間....
當然是有專門的儀器在做調整....而且不是只有一台....
一般來說電視牆沒有所謂的感應光源自動調整功能,
設定亮度多少就是多少...完全不會去考慮環境亮度....
就以亮度來說,每台電視出廠的亮度或多或少都會有偏差,
只是說原廠設定的誤差值容許度在多少而已...
所以電視牆組裝完成後,還是要重新做調整....
當你拿照度計下去測試時,電視牆的每台螢幕最大允許公差多少,這就成了調整基準....
就像灰階測試也是一樣,每台螢幕的灰階顯示可以顯現到多少階層,如何調整在公差之內,這都是調整重點...

不過有一點,調整的技師不一樣,結果也會有不同的差異...
一般電視牆一年要做一次調整校正,
雖然都是拿儀器在調整,可是個人目前所看到的,就算是同一位技師去調整,
結果還是會有些微差異.....
台灣目前所看到的電視牆,沒有幾面真的每年都在做調整....
因為技師出勤的價格貴....設備又要帶一堆....
如果要動用到日本或是歐美原廠技師出馬...那更貴了....
之前請過日本原廠技師來台灣...2個人,一個人一天的價碼是16萬台幣....
來3天而已,公司就花了100萬....
跟客戶報價一定會再加上去....至於是哪個客戶,報多少價格,就不方便在這說了....

网友D:
今年COMPUTEX看的6轉12 真實解析度6480*3840電視牆

网友:
我剛剛重新算了一下....
依照需求
畫面所需大小約32+32=64吋
32吋四台,以中低價位國產品一台13000計算,4台需要52000...
視頻切割器以網路上找大陸製40000一台...
這兩項加起來就已經要92000了....

那還不如選擇網路上某購物中心賣的SHARP 60吋3D LED液晶電視(LC-60Z5T)
$109900
尺寸雖然小了一點點,但是至少畫面完整,而且功能齊全不用再外加其他設備就可使用....

如果可以接受畫面再小一點...55吋....
最便宜5萬多就有了....甚至還附有3D功能....
這更划算....

如果非堅持大畫面不可....
投影機....
Optoma HD23 高亮度1080P家庭劇院投影機 44900
只要你空間夠大...畫面從38吋~ 300吋隨你用....

如果再加上電費及修改電源線路考量....
無論是一台大螢幕或是投影機,怎樣都算都比組電視牆來得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年COMPUTEX看的6轉12 真實解析度6480*3840電視牆

對我來說....
不管解析度有多高....
光是看到那堆如同玩OOXX還是像是寫毛筆的九宮格....
感覺就是一整個"掉漆"....
又不是在玩拼圖,好好一個畫面被分的七零八落....
"整組感覺都壞去了...."....

如果是我,寧可選擇DLP電視牆或是LED顯示看板....
甚至是耐外光顯示板也好....
好過整體畫面被切割....

換個角度想就好了....
如果你是動畫設計師/畫家/平面設計/美工人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切割成這樣呈現....
心理是什麼感受???
我以前也不會去想這些,覺得畫面大,色彩漂亮,能呈現出來就好....
有一次,某工程的業主問了我這樣的問題....
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
所以我現在盡量不推薦人家用液晶電視或是DLP做電視牆....

這個主題我好像回覆太多了.....
可能大家會看的有點煩....
因為在這裡很少遇到有人討論到電視牆/顯示看板這一塊我熟悉的領域....
還請大家多多包含...

网友:
最簡單的應該是用電腦+軟體~下去跑~電視牆~
以前硬體效能不好~現在4核心的+雙核的gpu應該ok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直接上大螢幕or投影機~比較ok

网友:
還是攪一台投影機比較方便省事,拎著就可以走,
要搬4台32寸的,也是很吃力的n_00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對我來說....
不管解析度有多高....
光是看到那堆如同玩OOXX還是像是寫毛筆的九宮格....

所以這種設備應該要搭配對應的CCD/DLP投影來接近無縫組合

楼主:
經過多位大大建議,可能會選擇高亮度投影機來用

那請問一下,投影機要如何才能做多螢幕顯示,(同時顯示2組或4組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多位大大建議,可能會選擇高亮度投影機來用

那請問一下,投影機要如何才能做多螢幕顯示,(同時顯示2組或4 ...

考量要省錢的方式來達成目標....
兩種方式.....
一是如同philips980大大所說的,
利用電腦/軟體來做視窗分割達到多重訊號同步輸出....
優點,可自行調整顯示畫面大小比例.....

另一種方式....
利用4路/8路或多路DVR監視主機達成....
優點,省錢省事省麻煩,線路都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D:
所以這種設備應該要搭配對應的CCD/DLP投影來接近無縫組合

1280x800/家用投影機 HDMI高清1080P LED投影儀.....也不錯的方案,目前看到有100W~200W-LED的光源約萬把塊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13737419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只有視頻切割器是沒有用的.....
還要有控制主機....
如果視頻切割器沒內建倍頻掃描功能....請再外加一台R ...

讚喔,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