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工作桌面清空!! 便宜的小櫃子改裝成儀器專用收納櫃!
火..

楼主(2012-06-22):
今天把我的工作桌面上的儀器清空了!!

利用便宜的小櫃子改裝成儀器專用收納櫃!

來看一下我的改裝完成圖

利用大賣場賣的附門2層收納櫃2個,

因為這種收納櫃只有41*30*61公分

要放進儀器有點太淺了,所以我用改裝方式加深

把櫃子後方背板移除,以後端對接方式延長深度,

再用可以在五金行買到的加固鐵片將2個櫃子對接鎖緊

在加上滑輪6個

不但可以有一個活動櫃、還多了可以暫時放置物品的桌面,

這樣可以把我的示波器、電源供應器、信號產生器

都放進去櫃子裡、還可以收納電表、螺絲(茶葉盒裝起來)、錫線等等

另外我在櫃子側面及中間層板部分都挖了一個洞(忘了拍照),

裝了一條6孔1.8米的延長線,用來接儀器的電源

終於我的桌面可以清空了,只剩下一部電腦與風槍、烙鐵!!

夠簡潔了吧!!  沒清空的話,做事都很不方便,而且難看!!

謝謝觀賞!!......

网友:
讚,實用的製作,學起來.

网友:
哇.很好的創意.便宜的櫃子實用作法.偷學起來用喔....

网友:
不知這樣你會不會覺得高度有電點低? (尤其是示波器)

楼主:
沒辦法,用三層的會比桌面高,難看!!

在開放式空間的無法往上發展???

网友:
這情況希望您能維持很久很久~
如果是我約一星期就又亂糟糟!

网友A:
我昨天為了找一隻斜口鉗,感覺我好像在垃圾堆裡翻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為了找一隻斜口鉗,感覺我好像在垃圾堆裡翻東西

重點是你最後有找到 !!

我都是找不到 !!

因為根本就沒放那 !!

下去要找別的東西 , 才突然找到 !!

真是無言 !!

楼主:
用2層的組合櫃加滑輪高度,剛剛好又能多了一個工作桌面而且還是可以移動的,需要用到儀器的待測物,直接放在活動式的桌面上,就可以從下面櫃子拉測試線上來,雖然觀測時會有些不便,但是這樣可以利用的空間及美觀性大增,用三層的組合櫃,示波器放第一層,觀測容易,旦桌面部分就會太高了點,還不至影響坐姿,若是在個人的工作室,可以考慮用三層櫃來改裝放置!!

网友B:
底層DC電源前下方墊個3公分左右或許可以稍緩仰傾角視線問題
底層DC電源的輸出線線材看樣子得準備重做加長
示波器探棒纜線的長度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左撇子 儀器架設於 90度右側還好
若是慣用右手  儀器架設於90度右側
想像一下右手持示波器探棒 視線問題  頭得轉過右側... 1~2個小時下來 脖子會痠
同時看你烙鐵擺放 我想真刀實槍上陣時會 各線材纜線烙鐵全攪和一起礙手
(若是同時還要用PC 看電路還得加上滑鼠)
儀器架設於90度左側 各線材纜線 位置就不會礙手
但是換成拉門角度 會礙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層DC電源前下方墊個3公分左右或許可以稍緩仰傾角視線問題
底層DC電源的輸出線線材看樣子得準備重做加長

待測物放在上方的話還算OK的!!

線的長度也還可以,我還有準備一條長一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測物放在上方的話還算OK的!!

線的長度也還可以,我還有準備一條長一點的?? ...

那麼 烙鐵就是從左側過來囉! 烙鐵的線不礙事嗎?

楼主:
烙鐵要移動,或是把需要焊接的部分再移回主桌上動作!!

一般來說動烙鐵時,不會上電且接著測試儀器吧!!

所以影響並不大!!

网友C:
我的桌面一年看不到幾次這麼乾淨.....
就算整理好,頂多一星期....又變成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桌面一年看不到幾次這麼乾淨.....
就算整理好,頂多一星期....又變成垃圾堆了.... ...

我的辦公室桌面不允許太多雜亂的東西,使用後或是工作完成,全部的東西都要收拾乾淨,所以我家裡的工作桌面也是這樣收拾的,工作到某個階段要休息時,就把桌面收拾乾淨,把儀器、工具都歸定位放到抽屜裡,不然太座鐵定發飆??
而且我也不喜歡太雜亂,一方面東西不好找,一方面太雜亂測試時也容易發生慘劇??

网友D:
唉~~~
我不只一次的說過
要把桌面整理乾淨
但如今五年過了
桌面它依然故我.......

网友:
我家裡連工作桌都沒有,怎麼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
我不只一次的說過
要把桌面整理乾淨

我太座看到如圖這種情形,會殺了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太座看到如圖這種情形,會殺了我吧!!

我太座化妝台的桌面比樓主還亂.........

所以她都不敢念我

我該高興嗎?

楼主:
整理桌面是為了能有更好用的空間,不然堆一堆東西,像LCD、示波器要拆卸,都沒桌面可以放置

尤其是拆面板,桌面堆置物品太多,一個錯手,不小心壓到,LCD面板就毀了!!

桌面空出空間後,利用這種移動櫃子,可以放置測試儀器外,還兼具放置拆卸下來的零件暫放桌面,

及測試專用空間,個人是覺得,滿方便的!!

网友(2012-08-20):
很棒的收納..儀表櫃要不要加個風扇來散熱一下...感謝分享

楼主:
使用時一定是要開啟門的,有沒有風扇就部會有很大影響了!!

网友:
IKIA 請派人做掉樓主.................

网友:
真好,我才做的木櫃子,本來要收納我的衣服,結果我兒子搶先一步,把玩具放進去,從此櫃子就歸他所有了....

网友(2012-10-08):
楼主是个爱干净之人,讚一个!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哎,大多朋友家中还有个捣腾的自由空间,我只能有家中到处打游击,羡慕!

网友:
又學到一招
收起來先

网友(2013-01-12):
好棒的發想!要偷偷學起來~
整理整齊歸定位,確實對往後尋找工具便利很多

楼主(2013-03-11):
引用 网友E:
雖然回覆的有點晚,但是還是受益匪淺。

哇!!  這篇文章還算是長青樹,到現在都沒被結束!!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哇!!  這篇文章還算是長青樹,到現在都沒被結束!!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指教!!   ...

那是你誤貼在笑話區了,笑話區是沒有三天自動關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你誤貼在笑話區了,笑話區是沒有三天自動關閉的。

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