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LCD ViewSonic VX715 畫面橫條紋

楼主(2012-06-22):
ViewSonic  VX715   更換燈管後才發現產生橫條紋原本是沒有的.......
不知是否還能救回...有用壓板落鐵壓過軟排--液晶面與基板面-- 都沒用...
真傷腦筋....還好是自己的螢幕...不然難以面對客戶

网友A:
失敗乃為成功之母~
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敗乃為成功之母~
繼續努力~

感恩哦...很努力搶救中..

网友:
加油....在多拆個幾次就好囉.....(我是這樣想的...)祝你趕...快弄好..

网友:
慢慢試不要急,你會成功的

网友B:
這位樓主,我有看過你上傳的照片,你的照片我很懷疑,軟排沒到定位!
請檢查你t-con接主機板的兩個軟排座,請你用酒精輕輕的清洗後,風乾,在將軟排接上,再上傳你的照片,就知道哪裡出問題!
不用緊張,這是小問題!
只要拆機,記得你拆下的什麼東西,策事後,再一一接回,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困難

网友B:
我覺的很奇怪你沒有信號產生器媽為什麼不用自己的東西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位樓主,我有看過你上傳的照片,你的照片我很懷疑,軟排沒到定位!
請檢查你t-con接主機板的兩個軟排座,請你 ...

軟牌擦了又擦還是沒改善..軟排座也有用酒精擦拭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的很奇怪你沒有信號產生器媽為什麼不用自己的東西來測

請問信號產生器是要測是什麼 t-con 嗎? 請傳授功夫指點指點...

网友B:
訊號產生器和你說的.tcon.是不一樣的東西.你軟排清了那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訊號產生器和你說的.tcon.是不一樣的東西.你軟排清了那座呢

該清的都清了....
你說信號產生器是產生信號來查 , 是否是 t-con 出問題是嗎.
還是修螢幕的訊號產生器來測..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樓主那就請你換軟排吧

网友:
請問線上有哪位大大知道三洋42吋中古液晶電視售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