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945 面板 線條跑動問體

楼主(2012-06-23):
SORRY  NIKON E995 相機 手動模式壞掉囉
拍得不好 見諒

線條上下 跑動~........
拍照看不太出來 在動
這可以修嗎?
確定面板問體~以交換良品 AD PI +排線 確定面板問體

有換過良品 面板的 一顆8角 IC 也是一樣
面板 T COM  只有一顆小IC 其他都是 MLCC 電容 跟電阻

网友:
可以摸看看是否會有發出高熱的元件,或是電壓與正常相比是否有變化

网友A:
可以修...

這跟我上次貼的實例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

這跟我上次貼的實例很像

修哪邊阿 ~我已經沒方向囉~
麻煩 告知一下

网友A:
這通常是主IC掛了

量一下訊號對地組值

應該有一組跟其他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通常是主IC掛了

量一下訊號對地組值

這片 面板 沒有 主 IC ~只有一顆 小IC 如照片( 也換過良品 面板 拆下)
~ 其他都是 MLCC 電容 根 ~電阻
AD 板 換過 線也換過 PI 也換過 (正常機子)

网友A:
軟排接出去是直接到AD BOARD嗎?

還是有另一塊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軟排接出去是直接到AD BOARD嗎?

還是有另一塊板

這是奇美19吋 t-com 的電路 做在ad版裡 ,t-com上 沒有其他元件跟拍照圖片一樣,我相應該跟你維修的實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奇美19吋 t-com 的電路 做在ad版裡 ,t-com上 沒有其他元件跟拍照圖片一樣,我相應該跟你維修的實例不 ...

恩..
這樣的話
剩一樣沒換囉
面板上CONNECTOR 清看看再補焊
也遇過CONNECTOR空焊的或裡面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