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137RS 螢幕上方有白色橫線數條~!

楼主(2012-06-23):
螢幕上方有白色橫線數條

螢幕上方有白色橫線數條

螢幕上方有白色橫線數條~!

請問是啥東西所引起的故障~!??

會是有電容漏液所引起的嗎~?

网友:
我猜是t-con

楼主:
請問啥東西是T-con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啥東西是T-con ???

我看錯了拉是crt喔我以為是lcd,sorryn_005|
應該是電容的問題,先試著補焊,crt很容易有錫裂,但裡面有高壓喔~~你修過嗎?
要拆修時記得先放電,如何放電論壇裡有很多大大的分享,你搜尋一下吧

网友:
這台應該是CRT吧,垂直IC快掛了!
再過一段時間畫面會變一橫線,
型號沒記錯應該是LA7833,
祝好運~

网友:
垂直IC旁電容漏夜或容量不足.更換時要順便把基板清洗乾淨.IC腳補焊一下.

网友:
垂直IC若是用UPC1498H,請換掉C552 100UF/50V就OK了.提供參考!

网友:
垂直濾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