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電壓放大電路, 改變電源電壓, 如何維持輸出的幅度

楼主(2012-06-23):
俺在學習 AC 電壓放大電路的設計原理, 原來的線路是抄來的, 用 5V 供電.

俺希望用鋰電池, 3.6V - 4.2V 電池電壓, 穩壓到 3V 供電, 自然就想把這個電路直接套用

測試結果, 用測試訊號輸入 180mVpp, 結果是輸出訊號 只有 900mVpp.

切回去用5V供電, 依然用測試訊號輸入 180mVpp, 結果是輸出訊號有 2160mVpp.

難怪後面的 LOGIC 線路不正常.

請教, 俺要如何計算哪些偏壓電阻, 才能在 3V 供電時, 維持輸出 2.16Vpp 呢. 試驗隨便改變電阻, 就是沒辦法達到目標.

這是搭棚試驗的板

這是那個 AC放大器的簡圖和零件數值

网友A:
請教 2.16Vpp 和 0.9Vpp 波形圖各是什麼樣子的呢?

只看說明,我的腦袋還沒通咧…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pic.php?topic=24375

网友B:
這個應該不叫AC放大,應該只是單純的CE小信號放大電路而己
由於VCC的改變,所以連電晶體的V-BE都會不同
請查一下標準的CE放大就能計算了
簡單一點一般高中職學生的可以看這個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9/03/2009033117263477.pdf
複雜一點想作點深入的可參考這個,蠻令人懷念的東西,再講究一點就是高頻小信號了
http://140.120.11.1/prophys/electron/lecturenote/6_5.pdf

网友C:
R3 2k改大一點點 例如3k
放大倍數就會提升一點
改太大輸出會截波
發生截波失真時改R1 100k
後端推邏輯電路話
發生失真其實也不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不叫AC放大,應該只是單純的CE小信號放大電路而己
由於VCC的改變,所以連電晶體的V-BE都會不同
請查 ...

難怪查來查去就是沒找到對應的教材

現在學會了

謝謝你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 2k改大一點點 例如3k
放大倍數就會提升一點
改太大輸出會截波

好的,

實驗有方向了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2.16Vpp 和 0.9Vpp 波形圖各是什麼樣子的呢?

只看說明,我的腦袋還沒通咧…

SIN INput, SIN OUTput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楼主:
再來請教各位, 俺一直以為, LED 發光的機制就是那個LED的平面全部發光, 且發出的亮度一致均勻, 可是調整了線路後, 波形的電壓幅度正確了, 後面的線路也在動作.

觀察驅動 LED 的發光情形, 拍照出來, 這是直流供電的結果, 發現是靠近金色接線的端點 (正極) 比較亮, 是俺拍照的器材的問題, 還是必然會這樣呢?

如果用半波整流去驅動LED, 特別需要, 故意不用電容濾波, 讓LED工作在脈衝的電流方式, 因為照相機不能同步, 拍出來看不到效果. 所以想請教一下對LED發光有經驗的朋友

网友D:
正常,因為發光面積受限於LED晶粒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因為發光面積受限於LED晶粒大小

謝謝你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