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NV3758遭壁虎襲擊燒毀 FSP318-4F01 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2-06-23):
和聯碩 NV3758 無電源

無電源也無待機電源--應該先檢查電源板,拆開後發現一支很胖的壁虎趴在電源板下面,喔--知道原因了
FSP318-4F01

正面照+故障零件標示

底部照

檢查發現保險絲燒毀,先檢查 FET是否也燒毀(已燒毀短路),先將燒毀的 FET 拆除再測量 AC110V到整流後DC 150V(約)端還有沒有短路,經檢查後已經沒有短路了,裝上保險絲插上電源(保險絲沒燒了)
測量5VBS,5V出來了(5VBS這組PWM的FET沒燒),開機測量 24V PWM IC NCP1396 輸出到 FET 有沒有訊號(沒有訊號出現),燒壞了才會燒FET的,買零件---等待中...........),零件到了換上新的 NCP1396 並裝上輸出端的 K3568 ,開機測試(還是沒有輸出 24V),之前太大意了,測量仔細一點發現,連接FET G級的電阻也燒換一顆更換後再測量NCP1396 的VCC電壓只有8V(???),查一下規格應該要12V以上所以不會動作,用電錶測量一下VCC---GND 阻抗(阻抗很高),所以應該不會是後端造成電壓不足,要往前端查(發現是經由 2T PNP 電晶體當VCC開關),拆下後測量事故障了,更換一顆後再測量VCC電壓(還是只有8V),再往前端查發現前端也有一顆 MPS2222 故障,經更換後(達到15V了),再測量輸出端 DC24V(還是沒有電壓)

再用電錶測量PFC 輸出整流後電壓(只有150V),表示PFC IC 1606B(VCC與NCP1396的VCC是同一組)也沒有工作(真是的之前都將輸出端FET燒了還會是好的嗎?),糟糕目前手上也沒這一顆,又在購買、、等候中,零件收到後馬上更換並將 FET K3568 *2 換上新的,上電測試---終於有畫面了

故障零件圖

所以維修時太大意,造成時間、空間、金錢(運費)浪費,下次要檢測仔細一點才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你的維修思路很清楚~是我們新手的學習對象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好範例,是我學習的幫助,謝謝。

网友:
呵呵...一年前小弟也有遇到一台聯碩32"的...也是被壁虎跑到電源板下方被電死的....

网友:
一次燒掉不少零件呀
恭喜完修:)

网友A:
chlu大大  功力深厚 維修思路很清楚~精彩的實例修復 是我們學習對象的好題材
因此
可否 請問大大 上述的故障材料 在那兒可以購得
無限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lu大大  功力深厚 維修思路很清楚~精彩的實例修復 是我們學習對象的好題材
因此

大部分零件都由拍賣網站搜尋購買,一般材料行要找還真難~~~

网友:
chlu 大大

真好  有您的提醒
努力的學習用google試搜

网友:
真是利害...換掉不少的零件...用掉不少的時間...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7-27):
知道壁虎功的厲害了吧
下次不知會遇到什麼

网友:
很用心的一篇報導與分享,先恭喜,並謝謝
上周拆一台電源有壁虎,發生了命案,不想修了,因為雜牌的又有命案!~~

网友:
好一ㄍ實例講解
對螢幕又多了一層了解

网友:
我正跟大大學習謝謝

网友:
不簡單~不簡單~
真的是功力深厚的高手~~~敬佩!!!

网友B:
恭喜完修 ,費了不少工夫, 照片拍得很漂亮 ,請教一下, 有那些技巧 ,還有是數位相機 還是單眼相機 還是類單眼相機, 拍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費了不少工夫, 照片拍得很漂亮 ,請教一下, 有那些技巧 ,還有是數位相機 還是單眼相機 還是類單眼 ...

拍攝使用的相機 BENQ DC E1020 數位相機,我拍的還差所以沒有技巧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攝使用的相機 BENQ DC E1020 數位相機,我拍的還差所以沒有技巧可言~~~

chlu大...謝謝...我是用這台低階消費dc Rollei 110相機,不知道是技術不好 ,還是相機濫,在考慮是否要買台好一點的相機 ,以下我拍出最好的近照

网友:
真佩服板大的細心和功力!維修最怕碰到這種非正常使用狀況下損毀的例子!什麼都可以壞,一定要查完全部電路,不能偷半點懶去猜測它常哪個壞,相對就考驗維修者的耐心和功力了!chlu大大,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