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求助LG30吋的面板

楼主(2012-06-23):
我急需一片LG30吋的面板,請問線上哪位大大有?
價格多少?

楼主:
32LG30D型號的面板,線上哪一位大大有?大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32LG30D型號的面板,線上哪一位大大有?大約多少?

看面板型號  是多少
可以用 同(解析)下去代用
不一定要一樣的
給各(面板型號)
我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2LG30D型號的面板,線上哪一位大大有?大約多少?

剛剛看了一下
是1366*768
但是 使用硬板
要找可以找
但是(硬板)的
不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32LG30D型號的面板,線上哪一位大大有?大約多少?

剛剛看了一下
是1366*768
但是 使用硬板
要找可以找
但是(硬板)的
不好拿到
(32LG30D)

1366 x 768 超高解析、40000:1超高動態對比、內建數位電視選台器、三組HDMI 1.3版本端子、IPS硬板技術
LG 32吋數位液晶顯示器(32LG30D) 具備1366 x 768 超高解析畫質 40000:1的超高動態對比、反應速度5ms,等優異規格,並使用最新最快反應速度的 IPS硬板技術,可視角度高、反應速度快,色彩還原準確,再現細膩的動態表現,彷彿就像是身歷其境的原影重現。

楼主:
請問那一片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那一片要多少

這一塊沒買過 不知道開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