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輕木工神器 - 強力釘書機 MAX TG-A

楼主(2012-06-23):
適用範圍,輕木工,約1分木板封板之用。1分=3.175mm,這支釘書機的針,最長可以裝到13mm長。
也可以釘釘沙發的皮或布。推測也能釘網板印刷的那個布框。

經過arthur0518大推薦,前往那家文具店詢價,比網拍最便宜的,加計運費後多幾十塊,尚可接受,買了~

偶終於瞭解arthur0518大的苦心了,那家的咩還不錯,專業知識也蠻強的,她跟偶說:
"馬哭鼠"這枝都是木工師傅在買的,針最長可以裝到13mm。
偶:那可不可以送針?
她:不行啦~已經很便宜了~
偶:被拒絕了

外觀以及兩種規格的針

跟其他牌子不同的是,底部裝填子彈。
包裝盒下方一點沒拍到的地方,寫著MADE IN JAPAN

拿出以前做的小椅子,高度依照偶的小腿長度量身打造。
兩種長度的針都一槍到底。

後來玩一下,發現在釘的時候,貼緊釘下去都OK。
稍微有縫,就有可能會造成釘不到底。

网友A:
雷大!!....這款真的不錯吧!!.....
小弟用過很多款~~到最後還是這支最好用!!
我都是去"大菜市"買塑膠布回來,自己換椅子的坐墊!!...
(大菜市::中正路舊的圓點百貨對面巷子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這款真的不錯吧!!.....
小弟用過很多款~~到最後還是這支最好用!!
我都是去"大菜市"買塑膠布回來 ...

那...
史碰擠
要到哪買?
偶知道有間坤慶泡棉
不過要經過窗簾工廠叫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史碰擠
要到哪買?

史碰擠....我就不清楚了.....
之前好像也是跟窗簾工廠(藝美)定做的....
他也是用"奇異筆"劃個圈就剪下來!!....
您可以進整張的.....回來用美工刀自己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史碰擠....我就不清楚了.....
之前好像也是跟窗簾工廠(藝美)定做的....
他也是用"奇異筆"劃個圈就剪下來! ...

更傷腦筋的是
偶沙發裡面的彈簧
好像向下刺穿泡綿而凹陷
等有空再來拆開研究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傷腦筋的是
偶沙發裡面的彈簧
好像向下刺穿泡綿而凹陷

雷大!!...您該減肥了!!.....
該不會是木板斷了吧??
那就等雷大再發新帖.....讓小弟們學著點!!......

网友B:
可不可以把人釘在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人釘在牆上?

小弟剛入手
還找不到人試n_1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您該減肥了!!.....
該不會是木板斷了吧??
那就等雷大再發新帖.....讓小弟們學著點!!...... ...

現在真的只剩邊框木板在支撐,或許裡面還有橡皮帶
如果彈簧搞不定
最壞的打算就是釘層板子變平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真的只剩邊框木板在支撐,或許裡面還有橡皮帶
如果彈簧搞不定
最壞的打算就是釘層板子變平的啦 ...

彈簧..我是沒買過!!...
不過有看過好幾家..在路邊裝釘沙發的商家.........不知道有沒有賣彈簧
東門圓環....尊王路(中西區)....金華路巷子內(正義公園附近).....
要不然去回收場....拆床墊的彈簧..........

釘層板子變平的......不要虐待您的屁屁!!!!!...(它可是會抗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