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OZO G905顯示雪花一片,色彩跳階灰濛濛一片(後續解決版)

楼主(2012-06-23):
如題延續上次修理進度連結
前幾天AS15-F終於跟惠民買了一棵試試
剛剛完修補上幾張照片
還有感謝狼大熱心指教

說實在這顆真小
而且位置真的很尷尬
想把塑膠附著的排線全部移除看了半天又不敢動
最後只好直接施工
焊好的時候真的要拿放大鏡看清楚
連我要用電錶量有無短路都很難量
因為有次修電源時把針頭炸成圓的
所以量這種大約1mm的距離根本是鬼打牆.......

第一次焊這種晶片
我的三腳貓功夫是這樣的
我是先加錫用鑷子尖的輕輕插入縫隙
然後慢慢在融錫的狀態下分離兩物體
焊的時候應該就錯誤一堆了
剪下一段膠布先黏晶片
再輕輕比對位置固定
再來就錯了我用了與解焊相同的錫先固定
再用吸錫線慢慢將多餘的錫吸起來
結果還真慢阿
真是一個錯誤
各位先進別偷笑ㄟ
後進新手且看我這新手犯錯當借鏡

ps:第三張照片有一針腳似乎翻起,我好像弄斷了不知哪段...

這次主角

這次主角

AS15-F原貌

拿掉後

拿掉後

上錫移除用吸錫線清除乾淨多餘的錫渣用去漬油刷一遍

焊上

焊上

焊上新的AS15-F,有一邊焊的真醜

畫質正常出現了

畫質正常出現了

畫面正常了,感動中....

======================================================

最後ps: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像這樣吧!上次看過一次結果重點忘光光,還是貼一下給以後需要的人

网友:
會動就很棒了,我沒把握作的如你那麼好,佩服佩服。

网友:
焊工  真的(很棒喔)
工整 乾淨  準確

网友:
要焊的漂亮,用最小的烙鐵頭加0.38mm的錫絲,會很好用喔!!

但是要一支一支的焊,我拖焊的功夫也不好,經常拖到會粘腳,所以用點焊的方式,會比較不粘腳!!

网友:
以SMD元件當作比例尺...
靠著北邊走咧....
這顆AS15-F這麼小啊....
比一顆MOS大不了多少卻有這麼多隻腳....
焊功了得!!!

网友:
凡事慢慢來總有出頭天的

网友:
恭喜完修~技術又更進步了喔~

网友A:
焊功真的是要多練,建議這種多腳IC用熱風槍"吹上去"再加上好的助焊膏拖一拖補焊,不用5分鐘就能搞定!

网友:
這樣的功力就不簡單了~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功真的是要多練,建議這種多腳IC用熱風槍"吹上去"再加上好的助焊膏拖一拖補焊,不用5分鐘就能搞定! ...

大大會不會太厲害..5分鐘...
剛好熱風槍不在手邊
又忘了上助焊劑
加上烙鐵頭稍粗
才會搞這麼久....
真的要多練習...

网友:
太強了一定很花時間

网友:
恭喜喔,很不簡單,四邊都有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