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音王350w電源供應器故障請各位先進幫忙看一下

楼主(2012-06-23):
故障狀況無12v有5v.
拆開後發現右上角綠色這一棵有破裂

拆下來完全看不到編號

正面背面都看不到.
麻煩各位可以幫我看一下.謝謝大家.

网友A:
黑色的應該是熱縮管,小心清除就能看到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應該是熱縮管,小心清除就能看到編號.

謝謝回答.不過已經看過.
前後面的表面都已破成碎片完全看不到編號.
麻煩大家了.謝謝.

网友:
我猜是 NTC, 減緩開機脈衝用, 沒意外他應該是與保險絲串聯的

网友:
請參考這篇文章 !!

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疑問??~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8776-1-1.html

网友:
這顆綠綠的東西如樓上4#的P大所說
它並不是壞的,NTC運作時會產生熱
(電流通過時,它會發熱,熱了阻值就降低了)
因此它表面那焦黑的皮是熱縮管被烤焦了
可以清除無妨

您說故障原因是有5V沒有12V
您可以由二次側的蕭基特二極體查看看
檢查電路,用三用電錶BB檔由12V輸出的地方往前追,查找故障或斷路的地方
不難的~加油!

楼主:
謝謝pmerw.jeanshyen.花栗鼠熱心回答
檢查板子背面確定是與保險絲串聯那就是NTC了.
不過過不只是熱縮管烤焦而是連NTC表面都碎裂.
另請問購買規格是看一樣大小還是有要編號.謝謝.

网友B:
要修…就要勤快一點
先把灰塵清一下,髒髒的就端上來,有點不禮貌
如果送就另當別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就要勤快一點
先把灰塵清一下,髒髒的就端上來,有點不禮貌
如果送就另當別論!

謝謝指教下次會先清一下再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merw.jeanshyen.花栗鼠熱心回答
檢查板子背面確定是與保險絲串聯那就是NTC了.
不過過不只是熱縮管烤焦 ...

看的到規格當然以規格為準 , 看不到規格也只好以元件的大小來區分 !!

通常如果是瓦數的 Power 這個規格都應該差不多一樣 !!

這個故障應該連電源也沒有 , 所以你的 Power 還有其他的問題 !!!

网友C:
有5V沒有12V 時 NTC故障機率不高
(簡直是不可能  有5V 表示NTC有過電
NTC故障 多是橋式整流故障短路 使NTC 遇上連續過電流 然後零件本體炸裂
其次是零件高溫 PCB上焊點老化錫裂 但NTC也沒壞 )
---------------------------------------------------------------------------
ATX POWER  用的 NTC (25'C常溫)多在10歐姆以下 ( 5,8,10 歐姆)
你用電表歐姆檔量測即知
不放心你就去拆舊廢板 直接替換

---------------------------------------------------------------------
功率型 NTC 型號零件編碼方式
例1.   5 D 11
       5歐姆   @25'C常溫
       直徑為 11mm

例2.   10 D 13
       10歐姆   @25'C常溫
       直徑為 13mm

例3.  量出 零件本體直徑(不包含前述之熱縮套管) 假設直徑量出為10~11mm
      用電表歐姆檔量測 得 6.XX~7.XX 歐姆 28'C~32'溫度
      ==> 那麼我會 猜測它是  8歐姆  直徑為 11mm
          型號 就是 8 D 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5V沒有12V 時 NTC故障機率不高
(簡直是不可能  有5V 表示NTC有過電
NTC故障 多是橋式整流故障短路 使NTC  ...

謝謝SIMON1016熱心答覆讓我又多學一招.
測量直徑約13mm
三用電表量直接量為13.2.因為要拍照加鱷魚夾為12.8.
這樣是告訴店家買13歐姆的就可以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熱心答覆讓我又多學一招.
測量直徑約13mm

1. 好像~是沒有壞 (沒把握~~ 唉我在講廢話)
2. 你拿烙鐵對NTC 本體壓著加熱  0.5~1分鐘內 需低於1歐姆基本上認定OK
  但是先把你電表 短路時(探棒電阻)歐姆數 扣除

3. 我挑選 10D13  第二順位12D13
     10D13    常溫10歐姆   最大穩態電流4A     最大穩態電流時近似電阻值0.206歐姆
   12D13    常溫12歐姆   最大穩態電流3A     最大穩態電流時近似電阻值0.316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好像~是沒有壞 (沒把握~~ 唉我在講廢話)
2. 你拿烙鐵對NTC 本體壓著加熱  0.5~1分鐘內 需低於1歐姆基 ...

你好.
使用2.的方式加熱1分鐘從13降到5歐姆.
請問這樣的數字是正常還是故障.感謝又多學一招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使用2.的方式加熱1分鐘從13降到5歐姆.
請問這樣的數字是正常還是故障.感謝又多學一招謝謝. ...

是正常還是故障...我覺得是壞了(但是沒把握)

你依方案3. 挑選 10D13  第二順位12D13    第三順位 8D13
可能會害你浪費錢( 假設沒壞 )
不過零件一顆 大約 NT 3~4元 零售價應該不超過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常還是故障...我覺得是壞了(但是沒把握)

你依方案3. 挑選 10D13  第二順位12D13    第三順位 8D13

你好.購買是沒有太大問題.就算沒壞也沒關係.
修理是興趣.不是本科系.只是享受修好的成功感.
以及學到新東西.很高興加入痞酷.有這麼多人願意幫忙我這個新手.
以後可能還會有各種問題來請教大家.到時還請多多幫忙.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熱心答覆讓我又多學一招.
測量直徑約13mm

我的眼睛有問題嗎 ???

那個直徑看起來是 11mm 啊 !!

為什麼 你說是 13mm  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眼睛有問題嗎 ???

那個直徑看起來是 11mm 啊 !!

你好.
是拍照角度的關係.因為在室內光線不足.無法從正上方拍攝.
所以從側面拍攝看起來是11mm.實際是13mm沒錯.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拍照角度的關係.因為在室內光線不足.無法從正上方拍攝.
所以從側面拍攝看起來是11mm.實際是13mm ...

真的照片會騙人 ~~~

哈 !! ~~ 哈 !! ~~~

順便問一下你修好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照片會騙人 ~~~

哈 !! ~~ 哈 !! ~~~

我在鳳山今天去買.買不到這麼大顆的熱敏電阻.
這2天有空要跑一下高雄買才行.
謝謝你的關心.買到裝上後還會上來報告一下後續.
另外照片是會騙人的.網路上常常看到辣妹變恐龍啊

楼主:
殘念.今天跑到高雄長明街大大小小4-5間.都買不到.
目前先暫停修理等有廢料或上網買材料再一起買.不然運費都比零件貴.
謝謝大家的指導.讓我學了很多.感謝.

网友(2012-07-29):
無12V輸出,PWM故障的機率比較高!!

你看一下這台的PWM IC是哪個!!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