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2H 無過電~無畫面(現在有過電還是無畫面)

楼主(2012-06-23):
此圖先借用WET大~~明天會在修改
無法開機~無畫面
其況PI原本10V 22ooUF跟10V 1000UF  ----5v電容爆
更換後~~正常了!可以開機
但是更換後
開機白平2秒~變黑平!!
將AD往T_COM拔掉!白平~~確定PI根燈管OK~~
所以應該是AD有問題!!T-COM會這樣嗎?
但AD上面右下邊那IC有點燙~~(左下邊我猜是音效IC)!!兩個都是"螃蟹IC"
上面的穩壓IC~電壓都正常~~但PI板的5V比較高點5.4V
現在不知道哪壞到??難道是那IC有點燙嗎??

网友A:
先檢查AD上各電源電路/三端子穩壓IC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B:
你有輸入訊號測試嗎??

開機白平2秒變黑屏,這時間應該是開機時有LOGO的時候,

輸入訊號後若無畫面,應該是長時間白屏,要查一下AD或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輸入訊號測試嗎??

開機白平2秒變黑屏,這時間應該是開機時有LOGO的時候,

版大不懂怎樣檢查,AD跟T-CON上穩壓IC都正常!!

版大說的也對!!開機那2秒一下白頻應該是LOGO~~但神起的是2秒後變黑頻,代表AD版有收到訊號!藍燈持續,但就無畫面??今天回家測試一下AV端子訊號...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AD上各電源電路/三端子穩壓IC輸出是否正常

嗯!狼大~~確定沒問題!!

參考此篇
[已完修]CMV 222H 無電源維修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10-1-1.html
借圖
AD上面的三端子穩壓IC沒問題..與他的標示一樣!!怕當初電容爆..5V已經把IC打到NG
不知道狼大有其他建議?

网友A:
左上角看來是功放,所以可能沒有電壓
可以先檢查面板上電路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看來是功放,所以可能沒有電壓
可以先檢查面板上電路有無異常

已確定!!現在是白畫面..

网友B:
那要看一下 T-CON 保險掛了沒,

保險沒掛查供電MOS,會白屏大多是T-CON的電源有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一下 T-CON 保險掛了沒,

保險沒掛查供電MOS,會白屏大多是T-CON的電源有問題居多!!   ...

T-COM保險司沒掛
因為T-COM上的兩顆穩壓IC是有電壓
一顆3.3V
另一顆2.9XV------>這電壓是有懷疑??因為此型號的穩壓IC好像都是ADJ
不知道要怎樣下手??
大大有好的意見嗎?

网友B:
主晶片及GAMA晶片的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晶片及GAMA晶片的電壓呢!!

E大我不懂主晶片跟GA的電壓?
這是T-CON上的兩顆IC電壓
那顆3.0V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E大我不懂主晶片跟GA的電壓?

這是T-CON上的兩顆IC電壓

那顆只有3.0V,應該不是會白屏的主因!!

有疑問的話,查一下那科的PWM IC電路看看!!

网友:
在帖開頭有提到+5V的電壓比較高,量到+5.4V

這部分看看用另一個電表測量一下,一般電表的DC準確度有 0.5%-1%的誤差

如果可以的話把T-CON上的有接地貼片電容(看起來比較大顆的)拆下來用電容表測看看!!

有可能會查到故障點!!

另外看一下主晶片及GAMA晶片的VCC有沒進,T-CON上有無比較高溫的零件,有的話8成是它掛了???

關於電表,最新的參考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9-1-1.html

网友C:
我有一台類似狀況
確認是主板的MCU掛了,圖上那顆有標藍點四方型那一顆
通常出問題時溫度都偏高用手摸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類似狀況
確認是主板的MCU掛了,圖上那顆有標藍點四方型那一顆
通常出問題時溫度都偏高用手摸就知 ...

我是他左下角!也就是藍色貼標會熱!!已超過我能力範圍~
不知道大大是更換AD版嗎??還是跟我一樣棄修?

网友:
AD版的型號有嗎???

上網拍找找!!  應該價格不至於太高???

不然找那顆IC回來自己換掉!!

网友C:
這顆是MCU買的到但還要燒分位,所以只好買二手拆機貨交機了。
故障的AD留著殺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MCU買的到但還要燒分位,所以只好買二手拆機貨交機了。
故障的AD留著殺肉用 ...

不知道版大納AD版去哪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版大納AD版去哪買的??

我是在露X買的。當時買這片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露X買的。當時買這片不便宜

現在已沒了!!大大當下可能是拆機品(面板破)....感謝

网友C:
沒錯! 網拍上標示新品不見得是新品。看其鎖螺絲銅箔處就知是拆機品。
沒辦法,急用也只好將就,只要沒壞就好。

很巧,今天又一台222H黑屏晚上會送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 網拍上標示新品不見得是新品。看其鎖螺絲銅箔處就知是拆機品。
沒辦法,急用也只好將就,只要沒壞就 ...

如果大大有貨~~請告知小弟!!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大有貨~~請告知小弟!!謝謝

好的。這片AD問題還真不少,我會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