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這種1.6G/512/800的CPU嗎?

楼主(2012-06-23):
今天某位好朋友寄來一些東西給我,裡面有775腳位的CPU,它上面寫著︰

CELERON
SL9XP MALAY
1.6GHZ/512/800/06

咦!有出1.6G的賽揚喔!我怎麼沒印象?

對了!快月底了!滑鼠測試部隊應該要出動了。

网友A:
上網google一下不就找到了。。。。

网友B:
應該是賽揚D 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網google一下不就找到了。。。。

我的意思是1.6G不是P4剛出來時候的產品嗎?775怎麼有出1.6G的,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賽揚D 420

太久沒接觸這個了,我還在用47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1.6G不是P4剛出來時候的產品嗎?775怎麼有出1.6G的,真奇怪!

Intel 為了市場區隔,常常閹割產品。。。。這是閹出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久沒接觸這個了,我還在用478........!

會用電腦的478就很強了.不會用的給他2011腳位的i7也只是大材小用.

网友C:
775 有出賽揚1.6Ghz的可是速度慢,一般都不太使用這種慢速CPU,拿來畫圖都跑好慢,學校有電腦裝這種CPU,使用會發現需要CPU處理的部份會特別慢,但是唯一優點是省電,P4耗電,現在那些CPU也都絕版了,775 CPU光華都沒賣了,要買只剩網拍了吧,775當時有一款 Pentium Dual Core E2140 也是1.6Ghz比賽揚強了不少(也是省電的),但是對現在而言也是很慢了。

478時代P4 我記得沒錯的話好像1.3Ghz就有P4了,只是當時介面是423和478之間。

Conroe-L

介面:LGA 775
指令集:MMX、SSE、SSE2、SSE3、SSSE3、EM64T
外頻:200 MHz (800 MHz FSB)
倍頻:8x、9x、10x、12x
製程:65奈米

型號         時脈(MHz)         L2緩存         FSB         倍頻(倍)         外頻         TDP(W)         插座         發行日
  420         1600                 512KB         800 MT/s         8         200 MHz          35       LGA 775  2007年6月3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為了市場區隔,常常閹割產品。。。。這是閹出來的。。。。

賽揚目前的功用就是修主機板用,燒了也比較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用電腦的478就很強了.不會用的給他2011腳位的i7也只是大材小用.

我以前頂多就是畫電路圖,否則就是上網,只要不是賽揚,對我來說都已經很滿足,我已經很久沒有買新硬體了,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確阻礙的很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775 有出賽揚1.6Ghz的可是速度慢,一般都不太使用這種慢速CPU,拿來話畫圖都跑好慢,學校有電腦裝這種CPU, ...

賽揚是修主機板的聖品

网友C:
恩 修主機板好用,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到,有些主機板沒刷BIOS讀不到這顆新的賽揚CPU,更慘的就是有些主機板刷了還是找不到,因為沒支援65奈米 CPU,所以新的還是得搭配新的才行。

P4時代775那時有些主機板連PD都無法支援了,更不用說新的賽揚,舊的賽揚還可以,所以775還是分很多階段的,除非主機板廠商那有出新的BIOS可刷,否則真的沒法支援。

而且現在主機板廠商為了賺錢,BIOS就算能更新也不會一直提供,一段子日後就發現主機板不支援那顆新CPU了,而且目前腳位不斷更換,意思就是要用新的只能換整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 有出賽揚1.6Ghz的可是速度慢,一般都不太使用這種慢速CPU,拿來畫圖都跑好慢,學校有電腦裝這種CPU,使 ...

E2140雖然是1.6Ghz,但比這顆賽揚1.6G強太多太多了。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這顆E2140比我那顆換下來的D915的運算力還強。D915也是雙核,還2.8G的。。。。。
(這些都已經是老CPU了。。。。還好用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頂多就是畫電路圖,否則就是上網,只要不是賽揚,對我來說都已經很滿足,我已經很久沒有買新硬體了 ...

電路圖跟上網!!??那478的P4就很夠力了,用到775還太浪費了。。。
我們家還用了很多478的P4在看PPS呢!!也大多是阻礙來的。。。
(看PPS用P4 1.5以上就很夠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跟上網!!??那478的P4就很夠力了,用到775還太浪費了。。。
我們家還用了很多478的P4在 ...

主要是單層Altium Designer Summer 的PCB自動步線再慢,雙層到不需花什CPU資源,不知是這套設計的差還是有BUG,就算4核心也是得跑一陣子才能步線的完,不然就手工步線,靠人腦不用耗CPU資源了!

雖然P4很夠力,不過對於再玩FLASH GAME的我發現就不適用了,FLASH GAME設計得很差,但是像那些女生又愛玩,都不知該說什麼了,E2160那顆CPU給我妹玩FLASH GAME都還偶爾會慢,雖然我認為轉檔他提升了不少效能,速度上也不算慢,我是覺得FLASH GAME程式設計的差,所以P4再我們家,好像都被嫌慢,雖然我自己覺得OK了,但是好像也沒什麼用,不過也許是用在哪裡的差異吧,我是認為P4在文書上已經很OK了,不過現在的人好像邊文書邊玩FLASH GAME的人很多,雖然我自己不喜歡FLASH GAME設計的不好,圖又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單層Altium Designer Summer 的PCB自動步線再慢,雙層到不需花什CPU資源,不知是這套設計的差還是 ...

原來是我用不著,才會覺得P4很夠用。。。。
我覺得有些FLASH GAME真的是遊戲的大退化呢!!

网友:
新手不  知謝謝告知

网友D:
騙錢用的啊~~~搞ㄧ堆型號出來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英文怎麼講我忘了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修主機板好用,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到,有些主機板沒刷BIOS讀不到這顆新的賽揚CPU,更慘的就是有些主機板 ...

我還在用Pentium D 805..熱量真的很大,開機上痞酷網溫度就53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騙錢用的啊~~~搞ㄧ堆型號出來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英文怎麼講我忘了ㄏ)

說真的Intel的CPU真的貴死了...

网友:
用賽揚的CPU真的會用到落賽= =....有夠慢

只有後期775的賽陽雙核比較能用一些

而且賽陽快取幾乎都是嚴重不足...

通常拿那幾顆來出文書機

這樣算下來是蠻便宜的...在搭一片G31...預算剛剛好

网友(2012-07-26):
引用 楼主:
賽揚是修主機板的聖品。

高階的 775版子 有些不支援 賽揚
3系列的 哦.
4的應該可以

网友:
感覺這種省電的CPU+電壓隨便超可上300外頻,上上網PPS用起來應該也是很OK的。

网友(2012-09-22):
這顆大量用於監視器 CD 420 超低溫度= =

25度常溫待機0.0....超長壽命XD

网友:
嗯...C 420 過渡時期產品...功效普普 溫度低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久沒接觸這個了,我還在用478........!

+1..........

网友(2012-10-30):
GOOGLE就可以找到這一顆CPU了

478腳位也有出到 3.0g處理速度
775也是有
1156 也是一樣

處理速度差不多到極限了
現在只能向橫向發展 (如:更多的核心 雙核/四核/六核/八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久沒接觸這個了,我還在用478........!

me to
我是說真的
公司連p3也都還有再服役的

网友:
騙錢用的~~~不用太在意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