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問題・・・・・

楼主(2012-06-23):
圖中的是什麼表,有什麼用途?      唔該!:)

网友:
是電壓表、電流表、計時表或是溫度表?
如果圖片清楚些,或許就不用瞎猜了

网友:
錶頭可以再靠近一點!!!

网友:
這台機器用這麼多大電容、水泥電阻、輸出的電流一錠很大嚕??

看圖上表的接法,左邊應該是電流表,右邊那個應該是電壓表吧,

你可以看一下表頭上有無標示,標示部分大多在表頭中間下方位置

電流表會標示 A 、電壓表會標示 V ??

楼主:
錶頭可調較的・・・・

网友A:
是不是管機後級放大器,如果是應該是調整輸出功率用的參考電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機後級放大器,如果是應該是調整輸出功率用的參考電流表。

膽機後級,kt100 x4,12au7 x2,12ax7 x2

网友:
把圖放大後,偶的老花眼還是無法看清楚,不像是電流表或電壓表,
倒像是瓦時計或是計時器,
從刻劃上在360度劃分為十等份每等份5小格,而且沒有像電流表或電壓表在無指示時,
指針會規零,
所以我猜像是有累計式的瓦時計或計時器........

還請樓主再拍一張表頭的持寫近照好判斷.......

网友:
如果是計時器就應該是提醒使用者用了多久應該更換管子了,走到第5格就要更換,真空管是有壽命的,尤其是後級,偏流越大管子越容易老化。

网友:
表頭中間有字,把它拍個特寫,站內大大,就知道那個表示做何用途的了??

网友:
那是時鐘吧??

网友:
看來像"定時器"?

网友:
像是時鐘或計時器
表頭中間的文字是 "HA∣X∣AN" 這是表頭標記還是計量單位?

看不懂?!

网友:
有無面板照片,這台原本是做何用途的!!

看到有香蕉插座, 2紅2黑, 不會是電源供應的吧!!

若是電供用途,那像時鐘的表,有可能是做瓦時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