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in摔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23):
型號
cpu型號
usb變成這樣
按鍵也壞了
lk50in機板usb+擴充usb無法使用+按鍵損壞維修實例
破掉的面板
k50in更換面板維修實例
面板型號
破掉的機殼
斷掉的轉軸
這邊忘記拍維修照片
摔壞的風扇
k50in風扇破裂維修實例

网友A:
摔成這樣,還有修的價值嗎???

當零件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成這樣,還有修的價值嗎???

當零件機了吧!!

那你簽名檔寫的壞的我都有興趣!!
是在寫好看的嗎???
我只是秉著本站宗旨:防礙資訊業發展
下去貫徹執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簽名檔寫的壞的我都有興趣!!
是在寫好看的嗎???
我只是秉著本站宗旨:防礙資訊業發展

只是有興趣,不見得所有故障品都要修復,也要看修復後有無利用價值,

修復物品要花費的材料費若達2手正常物品的一半,通常我都會棄修,

除非該物品修復後有利用的價值,

上面發言只是我個人對這種損傷嚴重的NB,是否值得修復的看法!!

如果是我自己,這種嚴重受損的,我會把它打入零件機,

並不是針對大大的維修技術有評論,別誤會了!!

网友:
被摔到咪咪冒冒的機子除了要換損壞零件外,也要注意其他零件內傷問題(尤其式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興趣,不見得所有故障品都要修復,也要看修復後有無利用價值,

修復物品要花費的材料費若達2手正 ...

以下是網路搜尋到的二手價,而我朋友這台筆電還在保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74310092
http://www.eprice.com.tw/nb/talk/14/9023/
我購買的零件:螢幕外殼也就是a殼+b殼+轉軸一對+運費1880元
                      螢幕2200元
                      按鍵2顆20元
                      筆電專用的USB插槽*4顆+運費140元

那這樣值不值得修復啊

网友:
值不值得修是很主觀的問題!!

若是以商業利益考量,約5000元的利潤,肯定值得修復???

但是以消費者角度來看,這就不一定值得修復了??

因為損壞這麼嚴重的機器,要花費4000多的材料費,再加工資一定超過5000

再考量到機器得折舊及修復後能否穩定不在出狀況的不確定情形

一般消費者大多會選擇報廢!!

我有個同事拿MSI的小筆電給我修理,主要故障問題是硬碟嚴重壞軌

我跟他說要更換硬碟再重新安裝系統,當時正值硬碟狂漲時期

一顆500G2.5吋硬碟要價3000以上,當時他就決定不修

因為這台它已經使用約3年,新的效能比這台要高的一台只要1萬多,花3000元修復

他覺得不值??   所以這個問題就要看你自己覺得值不值了??

网友:
修與不修自己衡量!多看看大家的建議,小心決定,大膽處理!

网友B:
樓主好功力,請問樓主零件都是哪裡買的,小弟修NB除了電子零件都是買殺肉的,不過還在保固期內的機種應該也不太可能有殺肉料放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好功力,請問樓主零件都是哪裡買的,小弟修NB除了電子零件都是買殺肉的,不過還在保固期內的機種應該也 ...

對岸買的
保固期內殺肉的零件真的很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