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D 電源板電壓異常 !!

楼主(2012-06-23):
這是一台 DVD 播放機用的電路板 , 拿到手後先檢查一篇 , 發現保險絲斷了 ,  檢查後電路確定無短路現象 , 換上保險絲

加上防燒負載上電測試 ,  用電錶測 5v 電壓 ,  3.4v ~ 4.2v 不斷跳動 ,  12v 的部份 11,32 v 還算穩定 , 找一負載 LED

總電流 140 Ma 掛上測試 , 電壓立即下降到 7v 左右 , 然後又上昇到 11,32 左右 , 反反覆覆 感覺可能是電容在作怪 ,

換了一些電容 , 並沒有改善 , 回授的  TL431 換新品 無效 , 光藕合換新品 無效 !!! 附近的大大小小電容都換了 , 也是一樣

到此 我覺得電路應該沒問題 , 有可以是電源部分有問題 , 我懷疑有可能是使用 220v 的電壓 , 因為這台使用電壓我並不清楚

拿到手時只是一個電源板 ,  使用 單一電容 400v 的 , 而且電源管理 IC VIPer 22A 資料我查過 , 輸入電壓可以到 720 v , 但看

了很多的 DVD的 電源板 , 有很多也是 單一電容 400v , 所以心中存疑 ???

先上來請教 站內 有經驗的大大們 , 依照上述的情形 , 有沒有可能是主電壓不對太低  , 所造成的結果呢 ???

楼主:
經多方考證 , 這可能是 100 ~ 264 v 通用的 , 那就更不明白 !!

現在這種狀況 到底是什麼情形 ???

楼主:
電容一開始就換了好幾顆主要的電容 !!! (+5v 的迴路我全換了)

一次側大電容 , 並上一顆 470uf /250 v 試過 無效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一開始就換了好幾顆主要的電容 !!! (+5v 的迴路我全換了)

一次側大電容 , 並上一顆 470uf /250 v 試過 ...

呵呵..高壓側我都不敢並太大顆的電容,因為放電時總是特別驚險.......

沒太多修電源的經驗,只能想得到輸出的電容有問題而已.

网友A:
VIPER22A的VDD會不不跟著變動?

二次側的蕭特基應該有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22A的VDD會不不跟著變動?

二次側的蕭特基應該有不良!

正在懷疑剛剛在測試 , 那個電壓一直跳動著 , 後來我把電容 改成 220uf , 電壓可以昇到 13左右 , 有時就可以

正常輸出 , 不會閃爍 ~~ 但有時就沒有輸出 , (VDD 電壓到達 13.5 v ) , 就會有輸出 , 仍是閃爍的 !!

有點搞不懂 !!

二次側蕭特基不良 ??? 可是有正常過咧 !!

正常的時侯二次側電壓 無載 11.35 有載 9.78  v

5v 的部分 , 5.03 左右 蠻穗定 !!! (加載一樣會有閃爍的問題)

不正常時+12 v 電壓 13.2  v 加載會閃爍 ???

楼主:
經過了網路上資料查詢 , 由於這顆 VIPer22A 有一特性 !!

1. 本身 VDD 可由來源 DRAIN 供給電源 , 然後起動 IC 工作 !!

   (但只提供短時間),  主要還是利用另一組線圈     感應過來的電壓 !!!

2. 本身具有高壓及低壓保護 , 超過 42v 即停止工作 . 低於工作電壓一段時間 , 會 reset 重新啟動 !!!

根據上述 , 當 VDD 的電壓在短時間內 , 無法達工作要求 14.5 v 則 reset 重新起動 , 經過實驗證明 , vdd

確實無法在短時間內達工作電壓 , 如果將電容值改成 1000uf 則需一段時間 , 方可達工作電壓 , 此時電

路可以正常起動運作 , 是故我個人認為該電路應為 220v 輸入 , 或是變壓器本身不良 ??? (可能性不高)

故無法於時間內提供足夠的工作電壓 , 而造成重複 reset 的, 則輸出端就會有類似閃爍情形 !!!

p.s 有待我做實驗 !! 輸入 220v 看其狀況為何 !!!

网友B:
TL431先換掉!!  通常不穩的電壓與TL431不良有關係!!

我也剛修好一台LCD電視的電源版,TL431因為漏電導致+5VSB無輸出!!

你可以用二極體檔測量,新品與舊品的數值一定不同,表示他已經有漏電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先換掉!!  通常不穩的電壓與TL431不良有關係!!

我也剛修好一台LCD電視的電源版,TL431因為漏電導致+5 ...

謝謝你的回覆 !!!

不過在一樓文章已經提到 " 回授的  TL431 換新品 無效 "

所以我確定不是那個問題 !!!

應該是機板是 吃 220v 的 , 我有百分之 90 把握 !!!

還沒百分之百肯定 ~~

所以遲遲未試 !!

网友C:
副線圈組  感應過來的電壓  供給 PIN_4 VDD 不足
==>  VDD 的小電解電容乾了 或是 同回路上的100歐姆電阻 變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了網路上資料查詢 , 由於這顆 VIPer22A 有一特性 !!

1. 本身 VDD 可由來源 DRAIN 供給電源 , 然後起動 ...

網址介紹使用220V電壓: 如下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06/cirid/13377/

主線圈若設計用在220VAC全波整流,副線線圈在主線圈加壓110VAC全波整流時,感應電壓應較低,
如附圖的R2=10歐姆改小或短路,可試試看,是否可提升控制IC電源VDD的穩定度或提高VDD電壓值,
或FB腳並聯C=104,是否會改善。(範例圖中有)

之前有遇過控制IC 3843異常?(液晶螢幕外接電源),斷開其電源腳,並串接開關,待電容充電較高時ON上該串接開關,供電該IC
即可正常工作輸出電壓12VDC或較高(忘了)。(但電路上另有一回路,從輸出回送到IC 3843的電源腳。)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線圈組  感應過來的電壓  供給 PIN_4 VDD 不足
==>  VDD 的小電解電容乾了 或是 同回路上的100歐姆電阻  ...

我有針對這點研究過 , 故意加大容量值 . 算是硬 ㄍㄥ 把電壓提昇到 14.5 v 就能正常了 !!

原因是 [感應過來的電壓  供給 PIN_4 VDD 不足]  !!

但造成這個原因的是 因為 輸入的 AC 電壓太低 !!

我有測量如果用原來的容量 (10uf) , 則 最大的電壓約 為 12v左右 , 無法達工作要求 , 因此我認為如果輸入

電壓為 220v 時 , 則 感應出的電壓應為 110v 的兩倍 , (24v ) 如此就符合所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址介紹使用220V電壓: 如下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06/cirid/13377/

這文章有拜讀過 , 目前的電路 R2 = 1 歐姆 , 跟短路差不多 , 原本FB 已經有並聯 104 的電容了 !!!

如我 12 樓所說 , 副線圈最高電壓 只能 到12v , 那麼如果改成 220v 輸入 , 則 能得到 2 倍的電壓 !!

因此我認為此 dvd 電源板 , 只適合 220v 輸入所用 , 並非是原先我以為的 100v ~ 264 v  !!

网友C:
1. ...果然已檢查過...
剛剛外出吃飯時 突然想到 那電解電容有焊過痕跡 想必已檢查過
回來寫著寫著  但是滑鼠點字  很慢  你已回覆...

2.  認同  這個DVD POWER 是 電壓 220v
吃飯時原想說 直接在副線圈組 用細電線再繞1~2圈串接 提升足夠電壓
(若是電壓反而降低 就是新繞線圈組 相位反了 屆時在反接即可 )
   後來想 這類MOS+IC 合併封裝設計 MOS 承受電流較小 若是硬吃AC110~220
     1.)變壓器感量 2.)佔空比  3.)MOS 承受電流 4.)AC範圍110~220  交互牽扯妥協下 反而會使設計功率下降
    類似歐姆定律  V =R * I   這裡R被L代換, 而且是時間向量  V = L(dI/dt )  時間t以佔空比代換

   因此這類原220  硬吃AC110  可能會使MOS 承受電流 過高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果然已檢查過...
剛剛外出吃飯時 突然想到 那電解電容有焊過痕跡 想必已檢查過
回來寫著寫著  但是滑 ...

我目前有個想法 ???

1. 將電源部份 , 直接用 電容 串接 類似目前的 ATX  110v /220v 的作法  !!

2. 直接從 二次電源側 dc 155v 經電阻加穩壓二極體供給 vdd 電源 !!

以上做法不知可行性為何 ??

請大大指教 !!!

网友C:
若依你 15#做法2. 同我在 14# 2. (...直接在副線圈組 用細電線再繞1~2圈串接 提升足夠電壓..)
這樣 可能會使MOS 承受電流 過高燒毀

我覺依你 15#做法1.  會好些  但是要先考慮 1)電容串接零件體機 與空間位置  2)別忘記整流也要改
3)修改前 直接從 ATX上 整流後dc 300V  拉過來 直接試驗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依你 15#做法2. 同我在 14# 2. (...直接在副線圈組 用細電線再繞1~2圈串接 提升足夠電壓..)
這樣 可能會 ...

整流也要改 ?? 這假設原先是用 ac 220v 的 , 現在利用 電容 倍壓法 , 使電壓提昇 !!

這樣子整流有必要更改嗎 ???

整流二極體需要加大嗎 ?? 指的是耐壓嗎 ???

還是 ...........??

网友E:
如果客戶趕的話 露天dvd電源板50-300左右一片,先用吧 多的時間在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客戶趕的話 露天dvd電源板50-300左右一片,先用吧 多的時間在練功

自己要拿來當別的用途的 !!!

有時間才拿出來玩玩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也要改 ?? 這假設原先是用 ac 220v 的 , 現在利用 電容 倍壓法 , 使電壓提昇 !!

這樣子整流有必要更 ...

是我字太少 害你想太多哩!

...整流也要改...  是指整流方式...
全波整流 改半波倍壓  AC 進橋式整流前 割斷其中一條 跳到 兩個倍壓電容 中點電壓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字太少 害你想太多哩!

...整流也要改...  是指整流方式...

如圖這樣對嗎 ???

原圖

修改

參考

電源供應器110/220V切換開關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C:
是啊 是啊  用圖說明 清楚多了
看了圖 我才想到 在20# ..割斷..  這個動作 可有可無

電容器 容量和空間  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是啊  用圖說明 清楚多了
看了圖 我才想到 在20# ..割斷..  這個動作 可有可無

另一顆置於對面 ,兩顆稍為架高 , 中間對接並拉一條線接至 AC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