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西屋洗衣機LA-95XTV故障問題

楼主(2012-06-24):
西屋洗衣機 (LA-95XTV) 購買使用約7~8年,故障了....

故障情形:通電有反應,螢幕按鍵都正常,但洗衣機進水完成後,無法轉動洗衣,也無法脫水,但有聽到馬達空轉的聲音(就像正常使用時,類似計算時間的功效? 所以它會正常運作,只是滾筒不會轉動,時間到了也會發出聲音提醒說洗好了~~~可是整個過程就只有進水/排水這樣.....)
試著推一下滾筒~會轉一兩下 ~再推一下~又轉一兩下.....所以會不會是哪裡接觸不良?
事實上,在徹底故障無法洗衣前,已經有出現過間歇性的脫水功能故障--需要幾次斷電~插電~關閉電源再開啟,重複好幾次,才能喚出它的脫水功能,現在突然連洗衣也不會轉了,不知道兩者有沒有關係?

請問推斷此情形大概是哪個機件故障呢?
應該怎麼換修?
雖然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拆開過洗衣機,不過我會努力的......

(雖然也有撥打過西屋客服電話,但是服務態度很惡劣,急著登記地址電話,不關心具體情形,沒有詢問機型/使用年限/故障細節---這些不是基本的嗎?? 不想回答問題,只是一味推辭會直接請師傅來維修,令人很不安又氣餒,因此決定自行學習,期盼大家能給予協助!)

謝謝~

-----------------------------------------------------------------
不好意思
問一下笨蛋問題.....
洗衣機它現在是"背面"和"右側面"都靠著牆
要整個把它拖出來才可以拆開嗎?

网友:
不是運轉電容,就是軸受總成(軸心)故障,最好上個照片,才知道是那個品牌OEM
Led燈有變弱或閃爍的話,就可能是電腦板

网友:
有聽到馬達轉,舊機型機種,一般多是使用馬達加皮帶帶動,據樓主的故障描述,有8成機率是皮帶斷了,你可以把斷掉的皮帶拿到專門賣皮帶的或是一般五金行(有的也有進皮帶)去找相同的皮帶更換,或是依照舊皮帶上的編號去找,應該能修的好??

网友(2012-08-10):
1.拆開背板檢視運轉組轉動狀況,如果看到轉盤沒有皮帶或底盤有碎片,可能要換皮帶囉.
2.有皮帶但有點鬆,試著調整轉盤皮帶位置,如果還是不行還是要換皮帶.
3.如不是以上狀況,看看是不是啟動電容掛了,可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E8%A1%A3%E6%A9%9F
4.以上,供檢修參考....

謹記材料錢不多,但diy工錢是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