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無畫面

楼主(2012-06-24):
這台螢幕 ViewSonic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不過電,電源燈不亮,無畫面

首先測量PI板接到AD板的接口沒有+5V電壓,而且PI板跟AD板沒有明顯的異狀,
開始檢查
橋式整流電壓:157.9~159.1V跳動
大電容電壓:157.9~159.3V跳動
這個算是正常嗎?換過大電容還是一樣會跳,有可能是那個零件造成的?因為我測量另一片好的PI板,
測量到的電壓是不會跳動的。
L型散熱片的FQPF7N65C有拆下來,用二極體檔檢查,是正常的
沒法子了,所以將PI板上的濾波電容全部換掉,補焊,然後再上電測量還是沒有+5V電壓出現

懷疑PWM LD7575有問題,但是功力不夠,只能測量到這些數據,手上也沒有LD7575可以更換,
所以來請教大師們,這顆PWM有問題嗎?還是該去檢查其它地方?

P1 RT:0.6~1.28V跳動
P2 FB:電壓在0.01~0.8V跳動
P3 CS:0.12~0.13V
P4 GND:
P5 OUT:0.00~0.08V
P6 VCC:電壓在11.5~13.8V跳動
P7 NC:
P8 HV:電壓在156~158V跳動

网友A:
先來找工作環境的數據吧
P8 HV 是從橋整+濾波後的電壓(理應110*1.414 = 155),而你量測到155以上,所以HV正常
P6 VCC應該是這顆IC的主要電源,DATASHEET告訴你11~25V之間都是OK的,所以你量到11.5~13.8V,我抓中間值12V,看起來VCC也正常了
P2 FB(COMP),依據DATASHEET應該是來自光耦合IC(類似817)的輸出,這裡假設電壓回授正常,應該是要0V吧~但你這裡會亂跳(假設儀表沒問題)可能你得找一下光耦合前應該有一顆三隻腳TL431是否動作正常

P1、P3就先別管他了
P5都沒有輸出電壓了,P3又怎能偵測到電壓呢!

======
所以個人建議幾個方向
1.光耦合IC & 附屬電路,尤其是光耦合(PC817)的PIN1 、PIN2上是否有TL431(類似電壓調整IC),如果有就先確認是否動作正常

2.斷開PIN 5後的MOSFET,不要讓P5直接接到負載,也可以確定MOSFET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來找工作環境的數據吧
P8 HV 是從橋整+濾波後的電壓(理應110*1.414 = 155),而你量測到155以上,所以H ...

1.光耦合IC & 附屬電路,尤其是光耦合(PC817)的PIN1 、PIN2上是否有TL431(類似電壓調整IC),如果有就先確認是否動作正常
這片PI板用的是AP431,K極電壓只有0.8V

2.斷開PIN 5後的MOSFET,不要讓P5直接接到負載,也可以確定MOSFET是否有問題
MOSFET是正常的,我有交換MOSFET測試過

另外請教macliu版主,AP431的輸入電壓是從那裡來的,因為量不到R極電壓。

网友A:
你能不能追一下你這塊板子的電路(至少把7575 8隻腳附近的電路、元件簡單畫出來)
否則我手上沒有東西!看datasheet也只能用猜測的!
datasheet是一個參考電路,有時廠商會自己改

所以你忽然問我431電壓哪裡來,如果照7575的datasheet來說,是經過pwm ic產生電壓後二次側的電壓呢!

网友:
應該是那顆IC壞掉了.後面散熱片上的晶體無法啟動.

网友:
曾經遇過此板LD7575故障導致電源無輸出,可以比照DATASHEET觀察實際測量值是否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追一下你這塊板子的電路(至少把7575 8隻腳附近的電路、元件簡單畫出來)
否則我手上沒有東西!看d ...

這是我能找到的圖
VX2235WM-4

楼主:
補一張比較清楚的圖檔
VX2235wm-4 P I 圖檔.rar (57.78 KB, 下載次數: 146)

网友:
其實狼大的建議你可以參考!!也許真的是7575掛了!
否則依據您給的電路圖~431的電是來自輔助變壓器輸出!理論上變壓器二次側應該也會有兩組輸出!
然後會先經過一大顆三隻腳的二極體(應該是圖上D622吧)找找看囉~

我只是透過圖去判斷

楼主:
換上新的LD7575,情形還是一樣,應該不是這顆的問題,變壓器二次側有兩組輸出,一組會產生12V,另一組會產生5V,請問正常情形,+5V那組繞線是否一開機就會有電壓輸出?還是要有其它條件才會有電壓產生,因為我量不到電壓。

网友B:
正常來說此片電源板在通電後就應輸出所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來說此片電源板在通電後就應輸出所有電壓

我說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二次側+5V輸出電壓會受到PWM的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二次側+5V輸出電壓會受到PWM的影響嗎?

如果一次側動作不正常,當然會影響到後端電壓輸出囉

网友:
腳 2 (P2)電壓 0~ 0.8V過低且 小於1.2V ,呈現OFF,控制IC不工作。(參考PDF檔,第十頁 ON/OFF control )
1. 檢查腳2有無並接晶片電容到地,而該電容故障。
2. 光耦合IC有無接錯可能??(即光電晶體的腳位接到光二極體)。

网友:
1.斷開後級不接測看電源板電壓是否正常!
2.D622拆下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