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98TOC-512H 零件代用求助

楼主(2012-06-24):
該顯示卡上電短路~ 測量到 9030L 短路~ 但買不到該元件
請問有沒有可以代用的元件型號?

9030L

9030L

网友:
這是PH9030L,從左邊開始第1,2,3腳都是S腳,很多人以為是短路。

楼主:
呃~~~~ 這顆是全部都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這顆是全部都短路~~~~

我當初是請大陸的朋友寄回來的,在台灣以乎是沒有零售。

网友:
PH9030L 已經phase out NXP不生產了
可找PSMN series
FYR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smn&t=0&o=2
詳細規格 請自行比對
PSMN6R0
PSMN7R0

网友A:
NXP MOSFET select guide 2009 . FYR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 MOSFET select guide 2009 . FYR

這份資料真是好啊~ 一下子就可以比對那個型號特性最為接近~ 我找到的都是單種型號的檔案
不好比對~

感謝n_023|

网友B:
bdrwu大:GV-N98TOC-512H 問題不知是否已完修.若完修可否分享一下.
我也有同型號的顯卡故障,跟你所描述的一樣mos 9030l短路.想修好自己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rwu大:GV-N98TOC-512H 問題不知是否已完修.若完修可否分享一下.
我也有同型號的顯卡故障,跟你所描述的一 ...

9030更換後短路消失,但反而又測得3330 D-S端短路,但拆下測量卻是好的,依照3488 內的示範電路圖測試,與3330 D-S端串一電感又並聯一電容接地,該電容拆下測量也是好的…由與此端電為Vout…因無該卡電路圖,所以就卡在這了(目前變成上電不短路,但沒電力,9030端有12V,3330端則無)
因為沒有完修,也還追不到短路點,更不想判該卡死刑(不甘願)
所以才尚未結案
不知是否有人有類似經驗可以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9030更換後短路消失,但反而又測得3330 D-S端短路,但拆下測量卻是好的,依照3488 內的示範電路圖測試, ...

謝謝bdrwu大回覆,小弟是菜鳥,目前也在找資料學習中,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30更換後短路消失,但反而又測得3330 D-S端短路,但拆下測量卻是好的,依照3488 內的示範電路圖測試, ...

在網拍上買了duncan大說的零件PSMN6R0 來代替9030
另外量了一下fuse 兩顆斷路一起換掉,測試 yse!!  不小心被我矇到,可以開機,顯示正常.
不知bdrwu大的是否一樣.可以試試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網拍上買了duncan大說的零件PSMN6R0 來代替9030
另外量了一下fuse 兩顆斷路一起換掉,測試 yse!!  不 ...

我的呈現有阻抗的狀態,不知這兩個保險絲的規格為何?你那邊有資料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呈現有阻抗的狀態,不知這兩個保險絲的規格為何?你那邊有資料嗎? ...

我也不清楚原來的規格為何,我是用smd fuse 3A 63VDC 32VAC 代替.無其它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清楚原來的規格為何,我是用smd fuse 3A 63VDC 32VAC 代替.無其它相關資料. ...

收到~ 將會去試試更換後的結果~ 只是3330 D-S端雙向短路的現象頗為奇怪,也許其實是正常的也說不定

楼主:
經更換後~~ 依舊呈現短路狀態~ 只是又變成上電會保護~~~ 繼續找資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