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費計算

楼主(2012-06-24):
自己有買一個數位電費計(電源監測器)

想來算一下大約用了多少電費

依照使用度數公式來計算

     使用度數 = 消耗電功率(W) x 使用小時(H)
                      ̄ ̄ ̄ ̄ ̄ ̄ ̄ ̄ ̄ ̄ ̄ ̄ ̄ ̄

那如果我用電費計的知,電腦加一些電器約 200W 使用 6小時

   使用度數 = 200 x 6 / 1000 = 1.2度

請問是這樣嗎?

网友:
電費計算還是要以台電電表讀數為計費依據。
個別監測電器用電量可作為參考,或了解電器用電量。
每日洗一次衣服用多少電,每日電冰箱、熱水瓶用多少電可監測得知,一個晚上臥室冷氣(110V型變頻)用電量可測得數據。

後來在研究"時間電價"時,其兩個不同費率時段0730~2230;2230~0730。後來盡可能在0730與2230抄錄台電電錶數值。
當然也會抄錄不同時間的台電電表讀值,分析大約24小時的用電狀況:
經驗發現:
1. 白天0730~1600因上班上學因數,用電量少,大概只有電冰箱與電熱水瓶連續用電。
2. 1600到2230(睡前)為用電量大時段,儲備型電熱水器4KW,電燈4HR,電視4HR,電子鍋,冷氣,電扇,微波爐、電腦。
3. 睡覺到隔天起床,大概是臥室冷氣+電冰箱+電熱水瓶。
由1.與3.可推測臥室冷氣用電量,並與自己測量的"電力計"數值相比對。

開始修正用電習慣,就是想辦法省電: (依據台電電錶變化)
1. 對平時就覺得起停頻繁的老冰箱檢查一下,結果發現上層冷凍庫,被設定在最冷,降低冷度設定,
     觀察發現有明顯省電效果。
2. 電熱水瓶2.5L,可設定溫度,由98度改60度,由於夏天熱開水用量少,補水時水水位加到3/4~1/2。有明顯省電。
3. 夜間冷氣27~26度,加電風扇促進循環,真的溫度差一度就有(明顯)變化。
4. 儲備型電熱水器4KW,最後一個人洗澡之前,先把電源OFF,可少加熱一次。 (大部分都是賢妻會記得且每天身體力行)
5. 電腦少用桌機改用筆電。
6. 少看電視,照明隨手關燈,也真的沒什麼新的"步數",可省電。
7. 發現用電量"大增",馬上向老婆反映,得到"假日小孩開冷氣玩WII,白天客廳有吹冷氣",相互提醒了解一下。
     該全家人享受冷氣,還是要涼一下,其實電費是便宜的花費和生活享受。

不把數字寫上,是希望真的有心人,能如法泡製,觀察家庭每日用電量,與不同用電時段的用電量。
至於"時間電價",不是鼓勵我們這種平常百姓用電(時段)方式的,能改變的,半夜預約洗衣
(不要像電視名嘴笨的半夜起床洗衣)又占每日多少電量?

2012年4~6月初,天空雲多(冷氣較往年少用),四口小家庭,每日用電約12~13度,修正上述用電習慣前(五月前)約16~18度。

若要省電費,還是建議以觀察台電電錶為依據,可不用買電力計。
目前我的電力計掛在客廳冷氣(110V型的變頻)的插座上監視冷氣用電,在發現用電量持續大時,先調升溫度一度,降低用電。
這個連賢妻也身體力行。

分享之。

网友A:
如果把冷氣換成220v的就可以省更多囉 吹的時間要是長 不用1.2年就可以回本囉
一般家庭的電錶使用度數並不會變化 你用200瓦的電 電錶不管在那一時間記錄的也是200w不會因為時間不同而減少 用電量24小時都很多的就可以去申請申裝電子兩段式電錶  如果都是一樣我會直接看每月用電度數電扇跟電腦還有電燈都很省電
比較耗電的是有壓縮機的還有直接以電來發熱的向熱水瓶 電爐這些省電方面我會重這一些家電著手像晚上要是用不到熱水壺可以拔掉電早上在插回去當然水量保持半滿就可以囉這樣比較不耗電

网友(2012-07-24):
後來在研究"時間電價"時,其兩個不同費率時段0730~2230;2230~0730
時間電價是高壓用戶的...一般住家沒有ㄡ............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冷氣換成220v的就可以省更多囉 吹的時間要是長 不用1.2年就可以回本囉
一般家庭的電錶使用度數並不會 ...

請教一下,這種 “電子式兩段式電錶“,哪有相關的資料?

申請會很麻煩嗎?費用要自付嗎?

感謝 ^_^

网友A:
有一定的難度 申請好像還要簽合約 超過一定度數要罰 用不道一定度數也要罰
我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以前去幫客戶安裝線路時有聽他大約說過 詳細的可以google查看看
因該有很多資料可循~一般用戶因該申請不到 這都是一些用電量很高的工業用電~工廠那一些才會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難度 申請好像還要簽合約 超過一定度數要罰 用不道一定度數也要罰
我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以前去幫客 ...

感謝回覆,這麼給它麻煩,看來還是放棄了 >_<

网友:
聽說透天厝1~4樓個申請一個獨立電表會比只申請一個便宜(應該是分開用計算電費度數較低),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不過電表裝設要先付一筆錢啦...

网友:
我家住三合院平房~一共有3顆單相220V的電表~一顆3相220V的電表~
這個月跟上個月不知電費不知差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