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RT TV 看到一半自動關機重開

楼主(2012-06-24):
家裡一台買了五年多的TOSHIBA CRT TV
最近常常看到一半,就會自動關機,約1~2秒後又會自動開機.

想要拆開來自己修看看,
請教各位大大有甚麼維修的經驗可供分享?

网友:
最有可能是錫裂空焊
拿把烙鐵 翻開 pc板補焊
由電源迴路找起
再來各IC接腳

网友:
假如是有主電源開關機種,我覺得應該是開關氧化接點不良,更換主電源開關應該可以搞定,或者重複按開關多次暫時可以ok。

网友:
有電視機型號嗎?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

報告正一大,型號是295S77D!!

謝謝twm大,目前已拆開後蓋,
由於主板(有IO那塊)有一堆拔不掉的線,所以拆不下來,
只能將主板的bottom層(焊錫那面)翻到90度面向我,
明天小弟會去公司借放大鏡和烙鐵,回家找龜裂的點試著補錫.

回sowalai大,這台TV是有主電源開關的,
請問您說的是"重複按主電源開關多次",看是否能解決這問題嗎?

网友:
只是提供意見參考(可能原因)

网友:
主電源開關換新, 如買不到一樣的
把主電源開關直接接ON, 就是讓開關一直是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