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ower 爆一聲壞了找不到那裡壞了
火..

楼主(2012-06-24):
今天pc開機按下就聽到一聲 "碰" pc沒開機~換上一顆power後主機ok!
但是這顆LITEON 的POWER~就沒動靜~無法起動了~
沒電壓輸出了~12V 5V 3.3V 全沒了~保險絲也沒斷
就動手拆開看一下那裡爆掉了~
結果一拆開也看不到那裡有異常的!
不知道要如何查起~
查到橋示整流這裡還OK!
往下就不知如何動手!!
有那位達人可以指示一下查修方向!
會 "碰"一聲竟然看不到壞的零件@@"

网友A:
多拍幾張不同角度的圖片好判斷,否則東西在您手上,大家很難空憑一張圖片就能判斷那裏故障,
碰聲極可能是電容爆了,也有可能是高壓跳火短路了,也有可能是晶體燒爆了,
總之有元件損壞多數可以從外觀上看出來,所以請您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讓大家幫您判斷.........

网友:
不見得目視不到,有些是被擋住了,先看一下MOS的部分有沒爆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拍幾張不同角度的圖片好判斷,否則東西在您手上,大家很難空憑一張圖片就能判斷那裏故障,
碰聲極可能是 ...

也有可能是保險絲爆了的聲音

网友C:
是不是
要先量
5VSB
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保險絲爆了的聲音

這部份確定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要先量
5VSB

確定沒有輸出端沒有輸出

网友:
高壓側的 晶體 爆了 ~~ !!

你拆下那個有散熱片的那組 !! (高壓側的)

應該就會看到了 !!!

网友:
一般高壓晶體燒掉連帶變壓器也會一起去的,我一台七盟420W就是一樣的故障狀況,上電爆一聲,之後查修晶體掛,換晶體,無作用,續查,提供+5VSB的變壓器燒了!!

楼主:
找到一個2極體爆了~紅線標示的地方~
這裡壞掉,打壞其他地方的機率大嗎?
太複雜的我可能就修不來了

上面還看的到  ( ?N4937 ) 第一個字看不清楚了~

剛剛在其他壞的POWER上找~也找不到一樣的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個2極體爆了~紅線標示的地方~

這裡壞掉,打壞其他地方的機率大嗎?

別偷懶了 ~~~ 整組散熱片請下來查修比較實在 !!

网友E:
請提供詳細的power 型號

或是電路板上的型號

說不定版上的大大可以提供你壞掉零件的正確型號

网友F:
->  二極體  ?N4937
二極體 ?N只會是 1N 開頭

所以是 1N4937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1N/1N4936.pdf
Fast Rectifiers  DIODE 快速二極體 1A 600V  很好找
或是 UF4005  很好找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UF/UF4005.pdf

僅就二極體 部分回答
維修方向  資訊條件不足 參考其他人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別偷懶了 ~~~ 整組散熱片請下來查修比較實在 !!

就是拆散熱片不好動手~所以就沒拆~看來不拆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  二極體  ?N4937
二極體 ?N只會是 1N 開頭

所以 1N4937 可以用UF4005來代替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提供詳細的power 型號

或是電路板上的型號

POWER是 LITEON 代工做給HP用的~
形號是PS-5251-6L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拆散熱片不好動手~所以就沒拆~看來不拆不行了~

既然你想修好它 , 你就不要嫌麻煩 !!

我最多記錄曾經上下 5次之多 !!!

順便練練焊工也不錯 !!!

楼主:
今天下班有空就把散熱器給拆下來了~

在爆掉的2極旁邊有一顆 ICK507 不知道有沒有被打壞~

順便拆下來測量一下!

圖中1號腳位~對 其他腳位是斷開的~
但4對7號腳為有通~但有電阻質是用BB檔量不B~數字顯示 98
這樣這顆 IC 是否有損壞!

楼主:
另一問
二極體 1N4937 可以用  UF4005 代替  1A 600V
那可以用UF4007代用嗎?   1A 1000V
請教版上達人指教一下!

网友:
你好
通常代用是不得以而為之
所以之前特別標注 [很好找]1N4937
而且考慮假設買不到的意外情況
因此再提供 代用 UF4005 也標注 [很好找]

露天以  1N4937 關鍵字的商品搜尋結果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1N4937&c=0011
露天以  UF4005  關鍵字的商品搜尋結果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UF4005&c=0011

若不從網路上買 想要省運費(或其他因素...)
從實體電子材料行著手 只要有賣快速二極體 這兩個幾乎都會有
------------------------------------------------------

...那可以用UF4007代用嗎?   1A 1000V...
==>基本規格OK   甚至速度我都比對了 UF4005~7速度trr=75nS 一樣  強過1N4937 / trr=150nS
( 這也是我之前不寫 FR105 / trr=250nS .......寫多了 看不懂這段忽略...)
==> 但是我不建議 去用UF4007代用
     雖然 基本規格 電流/耐壓/速度 OK
       通常同系列(如 1N493X ...或 UF400X  )
      耐壓越高 導通電壓和速度都會較差些 也就是比較熱

想打造宇宙無敵鐵金剛嗎?    呼叫難攻博士吧
=================================
...在爆掉的2極旁邊有一顆 ICK507 ...
請正名一下 IC 是 ...TNY267PN....
資料和何處有賣 你再練習一下關鍵字的搜尋結果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大的指正~
因為不懂所以麻煩版上各位指教~
因為有些東西拆下看外觀是好的~所以不知道如何判斷好壞~
所以盡量用手邊有的東西來使用~在努力練工中~~~
在散熱片上的 MOS 這顆外觀也ok~也不知道有沒有壞
用電表量2~3腳位有阻質~ 1對2~3 是斷開的~

网友:
1對2~3 是斷開的==>G-D , G-S  是斷開==> OK
2~3腳位有阻値  ==> 是多少?  ==> D-S 有漏電??

再次確認D-S 有漏電情況
(1) MOS 放於絕緣平台 零件腳不以手指碰觸
(2) G-S  放電 : 以一探棒 使其G-S  短路 放電
(3) D-S 漏電確認:  2~3腳位有阻値 表示漏電

論壇內有 更詳細解說MOS 檢測方式

网友:
如何判定MOSFET的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24-1-1.html

楼主:
感謝樓上的先進版友~
受益良多ㄚ~

网友G(2012-08-02):
修電源,不是有幾個步驟麼?
一、確認大電容有110整流後大約有158伏的電壓。
二、確認5VSB的電壓有輸出。(有則修低壓側,無則修高壓側)
三、確認PS-ON(綠色)有近五伏的輸出電壓!
四、PS-ON之後,各腳位輸出電壓!
這個案例好像連第一項都沒有確認過啊? 而且110電源輸入端有些可疑,也沒證實過,也許就是這個問題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修電源,不是有幾個步驟麼?
一、確認大電容有110整流後大約有158伏的電壓。
二、確認5VSB的電壓有輸出。(有 ...

A~請問D大:
您指的這方方的地方的不是EMI的電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A~請問D大:
您指的這方方的地方的不是EMI的電容嗎?

不確定是EMI電容(被包著呢),但是看來有燒焦痕跡(也許是積塵),所以問你,大電容是否有158v左右電壓?

网友:
小弟來插一腳, 這情形來看功率晶體應該已損壞(請拆下), 燒黑的元件(再拆下), 大小變壓器(也拆下)... 開始量電阻, 電容, 二極體 (有問題的就拆下) , 檢查 PWM IC (電表或VCC上電後用示波器檢查) ... 檢查整流後高壓是否存在... 再來就是一一裝上(記得壞的要更新) ... 一般來說插電後風扇就會轉了, 綠黑線要短路... (插電前先量一下插頭的阻值是否正常) ... 修電源最好要具有基本電學知識, 不然是有危險的(請小心, 上帝保佑...)

网友:
各種元件的檢查,對新手還陌生,請教大大哪篇可參考,謝謝。

网友:
TNY267PN....
PI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