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雷射印表機故障訊息 "加熱單元"

楼主(2012-06-24):
請問,

EPSON C1900 雷射印表機出現 Fuser roller thermistor problem / 加熱單元 的故障訊息,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能自行維修嗎? 或必需換零件?

网友A:
依訊息來看是加熱器上的熱敏電阻有問題. 若無法更換熱敏電阻,可能要更換整個加熱器.

楼主:
抱歉, 補上圖片

這叫什麼呢?

這叫什麼呢?
引用 网友A:
依訊息來看是加熱器上的熱敏電阻有問題. 若無法更換熱敏電阻,可能要更換整個加熱器. ...

謝謝Ricky大,

初步發現該"加熱管"一端斷了(不知道這支管的名稱) , 就先換一支好的再看看是否還有其它問題
再請教Ricky大, 這是什麼? 作用? 那買得到呢?
產品上寫到52V / 330W

网友A:
這支看起來是加熱燈管,斷了就無法加熱,也就無法列印了.
斷在哪裡啊? 看不出來耶.斷在玻璃管內嗎?
詢問這個賣家是否有C1900的加熱燈管, 有分上和下2根加熱燈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2366391
上下加熱燈管就是PDF檔內的H1,H2. 我不知何者是上,何者是下.
http://www.asc-sk.sk/uploads/media/alc1900-page7.pdf

网友:
左邊玻璃管(接頭)部份斷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支看起來是加熱燈管,斷了就無法加熱,也就無法列印了.
斷在哪裡啊? 看不出來耶.斷在玻璃管內嗎?
詢問這個 ...

圖中左端斷了, 金屬片與玻璃管已經分離了
市面上一支要這麼多錢, 我以為100~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中左端斷了, 金屬片與玻璃管已經分離了
市面上一支要這麼多錢, 我以為100~200元 ...

這種燈管一般一隻近仟,不過也要考慮當初一臺2-30K,基本上只要長度符合應該都能用

楼主:
我是二手買來的, 現在發現加熱燈管壞了, 但接下來不知還有那些地方也故障, 再加上碳匣很貴, 如果加熱燈管一支就要1000元, 那有點考慮放棄這台印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訊息來看是加熱器上的熱敏電阻有問題. 若無法更換熱敏電阻,可能要更換整個加熱器. ...

大大,

再請問您,
1. 附件圖示分別是轉印單元及光鼓嗎?
2. 這是EPSON C1900的機器, 這兩個零件會有計數晶片的壽命嗎?
3. 上面有一些碳粉及灰塵 , 能用酒精清潔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再請問您,

綠色的那支是感光鼓. 看它的警語都會說不要長時間曝露在強光下.
一般感光鼓是跟碳粉匣做在一起.碳粉沒了,就更換碳粉匣,也就連同感光鼓一起換.

另外那個像是印表機的主結構.負責進紙,加熱,滾壓,出紙.

沒用過雷射印表機有計數晶片的, 計數晶片一般用在影印機,事務機.

一般表面可以用酒精清潔, 感光鼓不需特別去擦拭,碳粉匣內有清潔機制.用乾淨的紙多印幾次就會清潔感光鼓.
列印過後,要清潔時小心內部高溫燙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色的那支是感光鼓. 看它的警語都會說不要長時間曝露在強光下.
一般感光鼓是跟碳粉匣做在一起.碳粉沒了, ...

謝謝大大

网友:
不客氣喔,希望有幫上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綠色的那支是感光鼓. 看它的警語都會說不要長時間曝露在強光下.
一般感光鼓是跟碳粉匣做在一起.碳粉沒了, ...

EPSON彩色雷射印表機感光鼓有計數晶片,張數到了直接裝死,老共那邊有在賣破解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ON彩色雷射印表機感光鼓有計數晶片,張數到了直接裝死,老共那邊有在賣破解晶片 ...

大大,
您有上對岸的網買過碳粉或晶片嗎? 如有可請教您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EPSON彩色雷射印表機感光鼓有計數晶片,張數到了直接裝死,老共那邊有在賣破解晶片 ...

感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