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轉換效率?????

楼主(2012-06-24):
今日無聊拿了幾顆電源供應器做耗電量測試
受測零件
主機板:華碩P4S800-VM
CPU:P4-1.6G/256/400/1.5V
記憶體:白牌DDR-400 256MB
開機按DEL進入BIOS畫面後拔除鍵盤/螢幕訊號線
拍照紀錄耗電量~
第一顆七盟300W
待命中,未開機
進入BIOS畫面後

第二顆海韻350W
待命中,未開機
進入BIOS畫面後

第三顆偉訓300W
待命中,未開機
進入BIOS畫面後

第四顆機殼附贈牌
待命中,未開機
進入BIOS畫面後

以上測試圖
相同設備耗電量七盟>機殼牌>偉訓>海韻
偉訓待命2.6W進BIOS 50.2W
海韻待命1.3W進BIOS 52W 這兩顆耗電量應相差不遠
但七盟待命卻要7.6W 開機進BIOS竟然要62.3W
BIOS畫面下硬是比偉訓&海韻多了將近10W待命多了將近6.3W
且運作時溫度很高,是否代表其轉換效率真的很低???
竟然比機殼牌還不如,而且這顆七盟還是四顆裡面最年輕的
BKV好像不值得修的樣子.........
還是附載太輕,測不出差異!!

网友:
你可以再試試正常進入作業系統時的數據。

网友:
轉換效率並不代表一切,雖然七盟轉換效率差,而且BKV設計的真的比較差,不過比起機殼牌還是比較好用,原因在於保護措施,機殼牌保護措施通常沒做,或只有做一點點,就算轉換效率好,其實也沒什麼用,萬一整台電腦因為POWER都壞掉,那時就會知道保護措施是不可少的了,不過七盟確實BKV容易積熱,而且轉換效率差,設計上有有些小問題,不過總體來看肯定比機殼牌要好。

网友:
很好的測試報告n_116|

网友:
七盟轉換效率比機殼牌差...
但是燒掉版子的機率應該比機殼牌低....
這一點應該就夠了....

楼主:
油電雙漲,只注意耗電量,都忘記保護措施了!!
要是連主機板/周邊一起燒毀,省下來的電就沒意義了
POWER真的是電腦主機一項很重要的投資設備

网友:
不錯的測試 ! 可供參考及比較 !

网友:
七盟使用典型的電路,所以轉換效率就不高
七盟的+5VSB的電路發熱嚴重 跟耗電量應該有關西
(曾經電腦未開機,PW自己掛掉)
保護電路至少比殼牌好太多,耐用度也有差
小弟認為350瓦的BKV.BLV都還可以用
在上去就不要碰了

以上是小弟個人見解

楼主(2012-09-05):
再補一顆完修的台達,兩顆470uf/200V大電容失效,會不定時自動重開機
待機
進BIOS
好像不錯...

网友:
依照電容的特性,POWER老舊了也會比較耗電一點。。。。會差多少,不知道有沒有個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