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945GCMX-S2 不開機 維修
火..

楼主(2012-06-24):
拿到可以觸發~但是都沒有電壓

被動過的板子 就比較難處理 好在有相同的板子 才知道 用那些料件.
此片 這顆6520 是通病板 可以用RT9202 代用            7120好像可以代用 沒試過 有興趣的自己測試
還有那些電容. 也要注意下

PS* 有網友 說 9202 代用下 還是有點危險~擔心的話 還是造原型號 比較保險

网友:
給你推一個看來開心就好

网友:
有些主機板可代用,但並不是全面皆可
我曾經代用過,也是這兩顆6520和RT9202
當時記憶體沒有拔下來
結果電壓衝到了3.xV,把記憶體給燒了

网友:
超強的啦~~我都不知要如何跑線呢.......

网友A:
以我自己經驗來說,ISL6520用RT9202代用之後 ,某些板子還是會再燒RT9202,造成返修,
所以目前都乖乖用原型號

网友B:
carzy1kimo是論壇元老級人物,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查詢他註冊初期發問的問題,然後再比對一下最近這幾年的發文,你一定可以感受他的用心,他應該不是一個年輕小伙子(我甚至有直覺他比我還老),但是幾年下來對這門技術的熱情似乎絲毫不退。
學習的態度本來就應該這樣才比較容易成功,這是給想入門這個圈圈的朋友一點小小建議。
大家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rzy1kimo是論壇元老級人物,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查詢他註冊初期發問的問題,然後再比對一下最近這幾年的發 ...

哈 哈 w 大也沒看過可愛大本尊嗎,他是一個頭好壯壯的 少年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 哈 w 大也沒看過可愛大本尊嗎,他是一個頭好壯壯的 少年仔

那只能說明果然我的直覺是不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自己經驗來說,ISL6520用RT9202代用之後 ,某些板子還是會再燒RT9202,造成返修,
所以目前都乖乖用原型號

挖 真的阿 ~CC~~我看對岸都這樣用拉 ~...CC
其實有些東西真的還是原型號 代用阿 ~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

网友D:
請問我朋友的這一塊板子開機CPU風扇有動作,沒螢幕,沒警告音,然後電池上方兩顆電容有爆漿,請問會是那個部分影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我朋友的這一塊板子開機CPU風扇有動作,沒螢幕,沒警告音,然後電池上方兩顆電容有爆漿,請問會是那個 ...

這問法真的很空泛

處理原則當然是先更換掉爆漿的電容再來想下一步

當然也有可能運氣真的很好,換完電容就OK了

仔細的看一下實例,在橘色SATA座上方的那兩顆K3918組成的線路輸出是DDR18V,也就是1.8V
這組電壓除了給DDR2記憶體外,另一個供應點就是給南橋上方的那個MOSFET
所以那個MOSFET的電壓,D極會是1.8V  S極輸出1.5V 供給南橋,不知道前面的電路輸出正不正常
可以直接量這顆MOSFET的D極看是否有1.8V的電壓

這裡也就是這塊板子本身的通病所在,像是那兩顆K3918有擊穿,或是控制的ISL6520損壞
也就是這邊可以解決掉90%的問題

但如果你不是這邊的問題,沒人猜得中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問法真的很空泛

處理原則當然是先更換掉爆漿的電容再來想下一步

不好意思,我電子不太熟,發問錯誤請見諒
朋友看了測試一下說是晶片壞了,跟電容無關,剩下的要檢測一下才知道,也謝謝您提供的意見,感謝回應

网友:
提供一點心得.最近對岸生產的IC有些規格跟原廠一樣但是編號卻打上自家公司的商標及編號.所以要先了解代用品內部的線路構造.以我的經驗那些副廠的IC耐用度不是很OK.

网友:
電容太大顆!?有差嗎?

网友(2012-10-03):
感謝carzy1kimo ,我也照您的方法嘗試了一模一樣的板子,輕輕鬆鬆就搞定了。

楼主:
我比對 技嘉的 板子~有些有上 ~7120 看來 7120也可以代用~

网友:
恭禧完修話說我手上剛好有三塊同型版,都開不了機,待料中
另外有一塊GA-965P-DS3也是待料中(唉~都是同牌)

网友:
大大太厲害了,如何測機板上6520的好壞?

网友:
我也有同類型的GA-945PL-S3P 兩塊 都是電容爆漿 DEC6 DEC11 3300uf/6.3v即顯示卡插槽旁 EC40 EC41 1000uf/6.3v(在電感1R2 2R0之間) 同樣換好電容 可觸動 CPU風扇動作 無開機 喇叭不想 1000uf/6.3v 1R2 2R0電感間之K3918 倆顆燙 6520也燙 新手所以請問各位前輩 量K3918時 紅棒測S及D級 黑棒對地 這樣對嗎?  懇請教導一下 (尚未買主基板測試儀)

网友:
恭禧修完

网友F:
看到可愛大提供的資訊,剛好手上也有這型不開機的機板,然後就手癢.......買了材料給它"焊下去"........
焊的很醜,請見諒,剛好電容也爆開就一起換掉了
失敗的ic
然後就~~~開機了耶感謝可愛大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到可愛大提供的資訊,剛好手上也有這型不開機的機板,然後就手癢.......買了材料給它"焊下去"....... ...

6520不太耐熱的樣子
當初我換也是吹爆掉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E:
6520不太耐熱的樣子
當初我換也是吹爆掉一顆

6520這顆在運作時還挺燙的說

网友(2012-11-14):
大大..請問板子上ATX旁的那顆RT9199腳位正常的電壓各是多少呢???

网友:
daviddodo大大你好,我用我的ga_945gme_ds2主機板測量結果為,
RT9199 的電壓為
1:1.79v
2:0v
3:0.88v
4:0.89v
5-8:4.95v
我的板子目前是不開機,按下電源按鈕後,只有CPU風扇高速運轉
希望大大指點一下,我也是第一次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