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ASUS EAX300SE-X/TD/128M/A 電容求助

楼主(2012-06-24):
小弟在回收的阿婆撿到這張PCI-E顯示卡  華碩ASUS EAX300SE-X/TD/128M/A
要來練練功,發現上面三顆電容被解掉了,只剩左上角那顆470uF 16V電容,煩請有這張卡的網友幫幫忙看一下電容規格!謝謝~

网友:
先看看負極腳位是否都是接地端,如果是的話應該都是濾波電容,用1000u/16V或手邊能取得的電容,耐壓值在16V以上的應該都可以??

被解掉電容的原因應該要注意一下,看看MOS有無擊穿,PWMIC有無故障,在上電容上電試機,如果有發現這些故障,應該是維修後棄修的,那還要看一下晶片是否已去!!

以上見解,如有錯誤,請先進指教!!

楼主:
謝謝!小弟仔細檢查,只有那三顆電容不見,其他零件都在,整張卡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小弟仔細檢查,只有那三顆電容不見,其他零件都在,整張卡很漂亮!!!

asus早期卡有些電容是不上的,所以先上機看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在來補上電容,再者一個重點,早期asus的電容標示都會是反方向的

要多多注意一下!

楼主:
焊上三顆1200uF 16v電容...開機還是沒顯示...

网友A:
這片蠻容易Die 損的..
樓主拆下散熱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蠻容易Die 損的..
樓主拆下散熱片看看吧~

有拆開過!目測是完整的~~~
我有點懷疑是不是我用1200uF太大了,會不會這三顆和唯一存在的那一顆470uF是一樣的?
用太大會不能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開過!目測是完整的~~~
我有點懷疑是不是我用1200uF太大了,會不會這三顆和唯一存在的那一顆470uF是一 ...

印象是比470u 16V稍微大點..不過形狀大小差不多..
我也忘了..手上的已經賣掉了~

楼主:
有朋友跟我說是820uf 6.3v我焊上去後還是不行,我想可能die問題居多!

网友(2012-09-08):
是820uf 6.3v沒錯!手上有一片也是沒畫面(不開機)!

网友:
PCI-E顯卡沒畫面(不開機)!,可用PCI顯卡開機,再以ATi PCI.exe檢查PCI-E的BIOS
ps:同時插上PCI及PCI-E顯卡,MB的BIOS要設定PCI開機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