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其它] Belkin 延長線分解 兼 問零件

楼主(2012-06-24):
就在剛剛, 想把一顆 power 插上, 開開關的瞬間, 聽到碰的一聲
我還以為是power燒了, 結果是延長線 >.<
於是就把他拆開看看囉

01.品牌 Belkin
02.有保護蓋功能
03.網路防突波部分
04.燒掉的元件, 應該是 MOV 吧~
05.都燒到爆開了
06.型號

最後~誰知道這東西哪裡買嗎? 這是 MOV (Metal Oxide Varistors) 還是 另有其名呢?
可以用什麼去取代?

网友A:
這延長線是鼎鼎大名的貝爾金阿~
他的延長線保護做得很好,
看樓主的圖就知道了
若沒那保護的話,
其他電器可就不保了
要確定短路排除能在上電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延長線是鼎鼎大名的貝爾金阿~
他的延長線保護做得很好,
看樓主的圖就知道了

其實他不是短路, 只是開機電流比較大 @@

网友:
這是MOV,常作為突波吸收器,一般會壞主要是自身老化導致崩潰電壓降低或是輸入電壓錯誤

网友B:
POWER上的可替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上的可替代嗎

要看直徑 & 可耐電壓是否相符

网友(2012-08-14):
這個這個......我也有一個,而且更多孔,就在我腳下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