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讓CRT電視機開機直接進入AV狀態 ?

楼主(2012-06-25):
要讓家裡的長輩操作很多遙控器,真的很傷長輩們的腦筋!
如何讓電視機開機直接進入AV狀態 ?(過幾天TV狀態就不用啦)
CRT電視機型號:東元大視界II  TC2985CM
無法用遙控器將AV設定為常用頻道(也有可能是我不會設定)
如何進入SERVICE MODE(工廠設定模式)?

网友A:
如果不知道SERVICE MODE如何進入,還有一個辦法
變更硬體線路,找出一顆AV切換IC,將它的信號源選擇直接PASS到AV狀態,
也就是不管你用遙控器或按鍵如何選擇訊號源,頻道都會固定在AV狀態,
有些機種會將影像和聲音分開控制,這時就必須變更2顆切換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知道SERVICE MODE如何進入,還有一個辦法
變更硬體線路,找出一顆AV切換IC,將它的信號源選擇直接PASS到 ...

真是一勞永逸的好方法
只是,不知那位大大可提供該型號電視(東元大視界II  TC2985CM)的線路圖?

网友B:
先別急著改!先確認一下、當電視在AV狀態下關機再開是否還是為AV,
如果是的話就把遙控器上的一些會誤切的按鍵、使它失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別急著改!先確認一下、當電視在AV狀態下關機再開是否還是為AV,
如果是的話就把遙控器上的一些會誤切的 ...

當電視在AV狀態下關機,再開機時會自動跳到事先設定的頻道(2~69其中之ㄧ,此可用遙控器設定,一定要選其中之ㄧ,設定選項無AV這個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電視在AV狀態下關機,再開機時會自動跳到事先設定的頻道(2~69其中之ㄧ,此可用遙控器設定,一定要選其中之 ...

早期的電視都是這樣,開機時都一定跳回電視頻道,有的是跳回上一次看的頻道,
我還有一台艾德蒙14吋CRT電視,大概是20年前買的,目前拿來當監視錄影機顯示器,
每天上班開機時都是跳到電視頻道,沒接天線當然一片雪花,一定要再按一次遙控器上
AV鍵才能顯示監視畫面,機體上竟然無輸入選擇按鍵。

网友C:
開機.按100.按991就會出現項目.目錄鍵...換頁.音量大小...調整.提示...紀憶.
我只知道這個方式....一般內部調整方式都不外流.取得不易n_067|

楼主:
感謝gs1rt指引,如獲至寶,但仍不知如何設定為AV狀態,煩請再詳述...
(進入之後,大約獲得下列數個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按100.按991就會出現項目.目錄鍵...換頁.音量大小...調整.提示...紀憶.
我只知道這個方式....一般內部 ...

等待老婆大人看完"如意",立刻試了一下,可以進入,畫面如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