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router 52m需要換300m嗎

楼主(2012-06-25):
家中用100m 上網, 兩部卓上電腦用lan線連接路由器,一部notebook用wifi
用52m router 會影響網速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你說的影響網速是指哪一段呢?
誰影響誰?

1.桌A 用 100m LAN
2.桌B 用 100m LAN
3.筆A 用 52m wifi

充其量就 3 沒辦法跑理論值速度罷了

网友:
支持#2論點

另外100M應該是光纖到府(或是偽光纖)
號稱100M不過考慮到地區集縮比~~你能夠有效使用的了不起70~80M~~
桌A&桌B各用100M LAN連結,請問這台集線設備是HUB或是SWITCH呢?
假如是SWITCH,那麼PEER 2 PEER確實都是100M,但是對外呢?EX:你連到大陸下載東西,有辦法FULL SPEED下載嗎?我猜應該是10M就要拍拍手了
所以WIFI AP需不需要換成MIMO(300M的)
除非你在AP領域內(多台NB都是用WIFI)而且都是大量交換檔案,否則NB標準配備802.11G也不過才54Mbps,那麼我想MIMO最大跟你溝通(線速)也才54M,然後AP又是CSMA/CA,又是HUB的模式,所以一台NB不過就獨享、2台NB就對分~~~餘此類推....

需不需要更換就交給您自行參考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