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67-T 開機閃一下

楼主(2012-06-25):
開機閃一下
綠燈恆亮

外觀沒有明顯問題

有5V輸出

往高壓板有22V輸出

電源板、高壓板電容值都還在正常範圍

電源板也有補焊過

這下問題是...

网友:
可能燈管部分有問題(斷線 老化)

网友:
修改!剛剛才看到照片~

左邊兩顆SMD電晶體!!型號是啥?
如果可以拆下來測量一下是否異常

网友:
典型高壓部分異常!!

燈管要先測過,燈管OK,問題就在高壓條了!!

楼主:
D1804 兩顆拆下來量
好像很正常

不知道能不能給個方向

如果買新的高壓板

是不是要買 19V 的高壓板?

网友(2012-08-19):
我也是一樣的機器、一樣的板子,一樣的症狀,開電螢幕顯示一下就消失,關掉再開,再顯示一下又消失
今天查了一天,查不到原因

网友:
1.先點燈..試燈管..
2.確定是高壓板.買一塊來換..
3.確定是高壓板就換新的...高壓公板12~21v通用

网友:
電源往高壓的電壓好像太高了一點!!

變壓器要先拆下來量看看!!  它掛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网友:
高壓版旁邊那兩顆綠色耐壓值多少??21V~最少要是35V以上??
另外先測試一下燈管?這17"燈管壽命也差不多了!!

楼主:
已經買好高壓板準備換了...

楼主:
燈管接觸點不良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