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DV2-VM/V 電源滋一下就不過電了

楼主(2012-06-25):
P5DV2-VM/V 電源 滋一下 就 不過電了

主機板上的綠燈還是一直亮著

我爬文後 我把4 pin拔起來 結果 除錯卡的燈有亮但沒數字

我是超級超級新手

我沒學過三用電表

我想從修這一片主機板開始 讓我有學習的信心 謝謝各 位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有興趣多爬文,應該可以找到你想要學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多爬文,應該可以找到你想要學的東西!

摁摁!謝謝大大~現在我會使用洛鐵了!我不是電子科系的 真的很吃力 三用電表不會量 ><

网友:
我相信~~文章中!!也有基本儀表的使用教學喔

网友:
您好,我也是過來人,建議您將電表先學好再談修主板,不是我潑你冷水,用主板當維修入門,這.....太難了....

网友:
打對地電阻....檢查ATX電源插座、ATX12V插座有無不該短路的短路了....

這是我的提示,如果你看不懂就代表你基本功夫沒練好,還沒資格拿這塊
主機板"練功"(因為你會破壞它).........武俠片中高手都是從紮馬步練起的
,如果沒有學會爬就沒資格學跑,不會跑就不能飛......

我們這啥都有!就是沒人會帶著你我說你做.....要有基礎概念才對得起提點
你的人....

网友:
建議先學會儀器使用測量 !!

再由電源 Power 入手 !!!

爬文練功是免不了的過程 !!

网友:
1.先思考 為何拔掉四pin 12v之後就可以起動過電了 不過當然不跑碼
2.12v是供電給那些元件
3.多爬文 祝你進步神速

网友:
理論上修這類的故障,可能至少要有熱風槍,不然就是你會雙刀流http://bbs.pigoo.com/

网友B:
把CPU電源4PIN拔除可開機,除錯卡有亮燈無跑碼,表示CPU電源部分有短路,要先朝CPU供電部分查起!!

最常見的是CPU供電MOS短路,或是PWM IC故障導致短路??

沒學過使用電表,那要想修理主機板會有很大的困難,

先去練一下基本功,多爬文會比較好,

至少要先學會如何利用電表判斷元件故障吧!!

网友:
這裡有基礎視訊,可以試著從這裡開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142-1-1.html

网友:
建議樓主您先量4PIN 12V旁的MOSFET的DS腳是否有短路,應該能縮短查修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PU電源4PIN拔除可開機,除錯卡有亮燈無跑碼,表示CPU電源部分有短路,要先朝CPU供電部分查起!!

最常見 ...

真的很感謝 各位前輩大哥們
沒有私心的教導 真的很謝謝!
小弟我會努力去學習的

网友(2012-08-03):
12V 對 地 短路  用電錶 打BB檔(二極體) 4PIN 插孔 對量 都叫  就是短路
12V 對VCORE短路 前端MOS 大頭部分  對後端MOS大頭部分  BB叫 短路
VCORE 對 地 短路  後端MOS 大頭部分 對 螺絲孔周邊的錫點(接地點) BB叫   短路
MOS 部分 量後腳 (打20K 歐姆檔) 應該要有組抗 5.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