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優派 ViewSonic N3262-NT 32吋液晶電視換板維修

楼主(2012-06-25):
優派 ViewSonic N3262-NT 32吋液晶電視換板維修

1.拿到這一台液晶電視時,電源指示燈不亮,心想大概是電源板故障吧!

2.確定一下型號。

3.就是這長方形電源指示燈不亮

4.就把外殼拆了吧!

5.看到電源板了。

6.拆下一看,果然是爆電容,應該是 軟的 才對。

7.這個角度看更清潔。

8.背部電路。

9.面板型號。

10.拆掉散熱片更換電容。換完之後立刻上機,一通電紅色指示燈亮了,
   心想太爽了,不料一按開關,一道閃光伴隨一聲碰,嚇了我一大跳。
   一開始我以為是電容裝反了,仔細檢查沒有裝反阿!於是就對著電源板
   發呆了幾天。因為除了換電容,其他我都不會,於是就上網買了一片。

11.上面那一片是壞的型號是 MPT T808 下面那片是新買的型號是 FSP-223-4f01。
12.這一片是舊的,因為定義腳有點不同,須要跳線。
13.這一片是新的,
14.原本的插頭。
15.插頭反轉後5VSB差一格。
16.正負電也向左一格。
17.高壓板也要改一下。
18.固定螺絲也改一下。
19.四個螺母要打掉。先上螺絲鎖緊,才不會傷到螺紋。
20.
21.完成的樣子。
22.對一下,剛剛好。
23.準備裝機
24.裝好電源
25.紅色指示燈亮了
26.按下開關,背光亮了。
27.看看畫面
28.
29.一切正常,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遇過幾台3隻鳥,都是爆電容,
這片電源板應可以修好的,樓主可以試試看嘍!

网友:
前幾天阿元也處理一樣的電源版 ~也是換好全版電容 ~
上電 一陣火光~...MOS 冒火 型號
忘記囉....那顆 MOS 炸掉 之後他去買一片 交換板~600元 看對方修的地方 不就是 炸掉那顆 MOS跟旁邊的相連的電阻 變壓器捕焊 還有老師傅說 電源版近來那顆電感 會有問體 是這片通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2012-08-09):
恭喜完修~~
跟您請教一下,這片電源板的P-ON、BR、ON有何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跟您請教一下,這片電源板的P-ON、BR、ON有何不同呢??

你好,沒有甚麼不同阿!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沒有問清楚,我想請教的是這三隻腳個別的功能及差異....!!

网友:
恭喜完修~~, 連螺絲都用的那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沒有問清楚,我想請教的是這三隻腳個別的功能及差異....!!

電源板的P-ON開機用,BR、ON是空腳。

网友:
感謝前輩指導,

P-ON這隻腳我知道,
但是BR & ON一值試不出來,原來是空腳!!

呵呵呵.....瞎忙一場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請問c大前輩指導電源版近來那顆電感 會有問體 ,請問電感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