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最省油的機車是那種?

楼主(2012-06-26):
我的老豪邁20年了一公升跑30公里好像比較耗油,現在的機車可跑多少?

网友:
我的馬車才跑20多\.............

网友:
新機車100CC~125CC,一公升跑40~50公里之間.

网友:
看來噴射也沒多少優勢,小弟的18年老野狼,碼表都翻過1圈了,還有43KM/L
當年10000KM內跑長途可以57KM/L

网友A:
請問樓主發動騎乘有覺得不一樣嗎,基本上20年車檢查重點
1.進氣是否異常(空濾阻塞),化油器管線(內油道)有否塞住,自動阻風門有無正常動作
2.汽門是否密合,活塞汽缸有無磨損
3.點火是否異常,激磁脈衝線圈組抗是否異常,高壓線圈阻抗是否在合理值,CDI是否出力下降,脈波感應器是否老化
4.傳動是否老化(普利盤吃溝,普利珠變形,皮帶打滑,離心離合器摩擦片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發動騎乘有覺得不一樣嗎,基本上20年車檢查重點
1.進氣是否異常(空濾阻塞),化油器管線(內油道)有 ...

會吃機油,老車了毛病一大堆,冷車沒slow如果將待速調高到不會熄火熱車時轉速過高有點往前跑,有檢查自動Q拗熱熱的應該正常,對了順變問一下我爸那台野狼3年半車會熄火,由五檔往前變空檔會熄火化油器有調整過無效,化油器有把它拆開清洗過還是一樣,點火又正常很強,不知哪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吃機油,老車了毛病一大堆,冷車沒slow如果將待速調高到不會熄火熱車時轉速過高有點往前跑,有檢查自動Q拗 ...

自動阻風門有熱不代表好的,因為這個東西的名稱叫做熱臘阻風門,您最好整顆拆下來,鑰匙轉ON,看中心的銅針會不會伸長約1CM,會伸長才是好的

野狼3年半車會熄火,由五檔往前變空檔會熄火化油器有調整過無效,化油器有把它拆開清洗過還是一樣,請問是拉離合器後五檔往前變空檔立刻熄火,還是五檔往前變空檔後放離合器才熄火,五檔往前變空檔是在停等紅綠燈時還是高速行駛中
拉離合器後五檔往前變空檔立刻熄火表示離合器拉不開,五檔往前變空檔後放離合器才熄火表示變速鼓或變速叉磨損進退檔不確實,如果您五檔往前變空檔時有回油習慣可能是AVC閥掛了,
3年半車的AVC閥就是化油器怠速螺絲上面2個螺絲固定的圓蓋子,這個沒有單獨料件,一般是換整顆化油器,可以去三陽零件中心買老野狼的AVC閥來殺肉

8號斷氣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阻風門有熱不代表好的,因為這個東西的名稱叫做熱臘阻風門,您最好整顆拆下來,鑰匙轉ON,看中心的銅 ...

謝謝!我試試

楼主:
我的豪邁是自動阻風門裡面的針頭髒了把它清乾淨順便把它分解看看裡面的結構,組裝回去就好了,冷車變的好順解決我多年的問題,我爸那台直接去給機車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