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問題請教

楼主(2012-06-26):
我有一台viewsonic VX1945WM-3 19吋螢幕,開機瞬間有畫面之後就沒有了,但是用日光燈照射可以看到畫面只是很暗,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問題呢?

-------------------------------
抱歉補圖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壓板故障導致無背光.
用手電筒照一下螢幕看看是否有顯示.

网友:
如果想要自己修!!就把她拆開拍照...加油

网友:
好籠統喔!!  站上大大可以隔空修理的可以發功了!!

樓主!!   發問可以再詳盡一點嗎!!

就目前得知訊息,我只能跟你說是燈管或高壓或電源故障,

因為以上各種可能性都有,若欲詳解,要你拆開之後才能知道了

也許換換電容就能修好,也許要大費周章查PWM IC或MOS問題

還是先送圖來看看吧???

网友:
是啊~
有圖有真相喔!
而且是發問的基本禮貌說...
版大~補張圖來看看吧~

网友:
維修除了清楚描述問題外,最好還要有照片為輔,如果有把握拆開提供內部照片更好,若自己連拆開的能力與勇氣都沒有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交給專業維修人員

网友:
小小建議 螢幕故障要知道問題  第一步就是插電接訊號 看看開機後的反應  螢幕開機之後 馬上亮橘燈或是一閃 那 該是高壓出問題居多[ 可以用手電筒看螢幕有沒有畫面..不管有沒有亮 就是照亮看看有沒類似WINDOWS畫面] 第2步哩 就是學會版上大家說的 把螢幕給拆了[要先爬文看看大家都怎拆螢幕的技巧] 然後 拆下螢幕之後就看是不是高壓版[也就是有4組接螢幕高壓的接頭那一片]看是不是電容都有不一樣的狀態..就是禿頂變圓了..就替換相同容值:類似470U/25V或是更高替換到470U/35都OK 不要換更小的U跟V 會更糟..保險絲也用電表測看看 短路就是壞了(用會BB叫的電表示看看 不會叫就是開路了..跟短路不同歐) 後面就有更多問題要處理..一般都是換電容就OK  ]你---要不要下手試看看阿..保證樂趣無窮 只能說到這了歐..其他還是要自己動手吧  PIGOO是讓大家學習動手..其他靠自己囉..

楼主:
看了各位大大的建議

終於還是把她解體了

發現用燈照螢幕可以看到很暗的畫面。

网友A:
還有畫面的話...
1.高壓板故障
2.燈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畫面的話...
1.高壓板故障
2.燈管故障

因為身邊沒有燈管測試器所以無法測試。

高壓板我也不知道這樣測試對不對,請各位高手幫我看看,多多指點。

在沒接上面板的情況下,上電測試。我找到兩顆 MOSFET 9971GM,控制電壓均無。

跑線路後發現是從長方形OZ9938GN(不知道是什麼IC)來的,是否代表他掛掉了?

不知道是什麼IC長方形OZ9938GN

网友B:
手邊有正常燈管組的話,先接上原有電路板,看是否可以正常點燈,若可正常點燈則搭配原有面板燈管,交叉測試找出異常燈管,若無法正常點燈,則須檢修電源背光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邊有正常燈管組的話,先接上原有電路板,看是否可以正常點燈,若可正常點燈則搭配原有面板燈管,交叉測試 ...

大大你好,我買了燈管測試器測試了4個燈管都可以正常點亮,所以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了。
開機約可點亮1秒多,可以看到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我買了燈管測試器測試了4個燈管都可以正常點亮,所以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了。
開機約可點亮1秒 ...

燈管測試器其實有盲點,只能對於完全損壞/老化/斷線的燈管測試,對於有漏電情形的不一定測的出來
所以確認背光電路是否正常比較保險的做法是使用正常的燈管組試點,若正常燈管組都點不起來表示的確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測試器其實有盲點,只能對於完全損壞/老化/斷線的燈管測試,對於有漏電情形的不一定測的出來
所以確 ...

報告狼大我剛用另一台螢幕的燈管測試一樣是點不亮。

网友B:
那你的維修重點可以先擺在電源高壓一體板上,首先看是全部燈管都閃一下不亮,還是上組/下組燈管不亮導致跳保護,另外可以先做的是進行焊點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維修重點可以先擺在電源高壓一體板上,首先看是全部燈管都閃一下不亮,還是上組/下組燈管不亮導致跳 ...

報告大大我剛剛捕和完畢,開機瞬間就沒畫面。

我有拆另一台17吋的螢幕用他的電源板街上燈管,開機竟然是正常的~~如此應該可以確定真的是高壓版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我剛剛捕和完畢,開機瞬間就沒畫面。

我有拆另一台17吋的螢幕用他的電源板街上燈管,開機竟然是 ...

紅圈處都拆下來測量,如果都正常!!

可能9971去了,換9971,記得9971周邊電路的貼片元件也要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身邊沒有燈管測試器所以無法測試。

高壓板我也不知道這樣測試對不對,請各位高手幫我看看,多多指點 ...

高壓板:
1.在點亮瞬間,觀察是上半部或下半部何者較亮。
2.交換燈管插頭,確認剛才沒亮的半部是否亮起------>是,燈管可能皆良好,接步驟3
3. 控制IC之腳5 (ISEN) 之相關"對地"迴路,檢查"電容"與電阻。(最可疑處)
4. 與腳5相接的二極體兩只,檢查其是否OK。
5. 若直接斷線IC腳5 (ISEN) 之信號(進入腳5),是否仍有瞬間點亮現象。 甚至持續亮。
6. 上述斷線,請先評估必要時仍可跳線接回。

祝檢修成功。請回復結果,純粹看該控制IC之PDF範例圖,擬如上的測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圈處都拆下來測量,如果都正常!!

可能9971去了,換9971,記得9971周邊電路的貼片元件也要查一下??

剛剛全都拆下來測量發現了燈管插座附近的3M喔母電阻,量測時一直跳怪怪,10J數值0.03,3N數值0.01,應該都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全都拆下來測量發現了燈管插座附近的3M喔母電阻,量測時一直跳怪怪,10J數值0.03,3N數值0.01,應該 ...

你是用電容表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電容表測嗎???

是用電容表量的。

网友C:
電表沒法量這種電容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看一下測量電容的部分!!

要用電容表才測的到..........

準度要能測到 1P 的喔!!.....

因為 10J 測量到的數值應該是 要顯示 10P 上下才算是正常的!!

測量前要先將你的電容表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沒法量這種電容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我這台是數位的可以測量電容。

网友C:
不能百分百確定是好的零件就換掉吧!!

我圈的紅圈處都檢查過後故障未解決,

9971、9938可能都要更換了..............

當然周邊電路的小零件也要查一下有沒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板:
1.在點亮瞬間,觀察是上半部或下半部何者較亮。
2.交換燈管插頭,確認剛才沒亮的半部是否亮起--- ...

目前我測試5、6腳元件大致上沒有發現短路擊穿元件。
您的意思是要我把5、6腳接地然後開機看看開機是否正常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百分百確定是好的零件就換掉吧!!

我圈的紅圈處都檢查過後故障未解決,

維修遇到困難了,10N 3KV這顆電容跑了好幾家了都找不到,網路上有人在賣9971 MOS 也跟我說3N他沒有。不知道有哪裡能夠一次買齊全的。

网友:
10N3KV  可以用  10J3KV 是一樣的!!

WISH大那有賣15J 3KV的能代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3-1-1.html

网友E:
snake大:附上連結,請參考電容量的標示.http://www.cc-sec.com/products/products02.asp#pro06
             10j=10pf +/-5%  ,3n應該是3000pf才對啊?

网友:
近身騎士大提供好用的資料不參考 何必猜規格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7-1-1.html

网友:
我是覺得與其這樣問,不如把電源版的原理搞清楚,每愧版的電路都不一樣,但原理都相同,像你這樣的情形,不外乎是過流保護,或過壓保護,版上有很多資料,可以用搜索,查一下,我相信你應該很快可以搞清楚,就不用請這麼多大大隔空抓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snake大:附上連結,請參考電容量的標示.http://www.cc-sec.com/products/products02.asp#pro06

這跟我初學時發生了同一個錯誤!!  呵呵!!

网友:
把9971和9938這三顆換掉,
我有一帖也是修三鳥牌的
雖不是同一款,但用料很接近
最後就是換掉高壓板那三顆IC才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測試5、6腳元件大致上沒有發現短路擊穿元件。
您的意思是要我把5、6腳接地然後開機看看開機是否正 ...

對岸有所謂CCFL 去保護,可以了解一下。
此例"去保護"作法如下不曉得對電路或CCFL是否有傷)
1.腳3 (TIMER): 建議接用1K歐姆對地,使腳3電壓恆小於3V。( 對岸是直接跳線接地)
2. 如此應能持續點亮CCFL,再去查腳5/6 (VSEN/ISEN)電壓準位正確否,或MOSFET之gate電壓,
     drain/source電壓

PS .曾試過MP1009ES這個IC,將第五腳接電容給予直接接地(或許以1K電阻接地會較安全)
延長點亮時間。祝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岸有所謂CCFL 去保護,可以了解一下。
此例"去保護"作法如下不曉得對電路或CCFL是否有傷)
1.腳3 (TI ...

這方法自用測試時可以

如果是客人的....

去保護會燒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