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硬碟維修請教(西捷)

楼主(2012-06-26):
大家好
我在這邊網站有看到有關硬碟維修的視頻,有個問題請教一下~
1.教學中提到硬碟機版基本上會有四顆ic,但我發現少囉磁頭的
模擬訊號轉數位訊號的ic,是合一個ic了嗎?
基本上要bios 驅動盤電源ic  cpu  內存

但照片中西捷sata只有三顆??

另外拆硬碟螺絲內六腳星型的起子買的到嗎?

最近一星期公司電腦壞三顆,都來不及救資料~
上面照片那顆是連bios type都側不到囉
因該是硬碟cpu或bios故障囉~

另外驅動盤電源ic早期輸出電壓四支現在也少一支囉~
謝謝大家指導~
不一定要修好但最少能把資料複製出來,跟使用者說n次備份就是不聽~嗐

网友A:
可以的話... 千萬不要開盤蓋!
開了碟片受傷後就沒得救了!!!

如果可以找良品機板, 拆換Firmware,
看看能不能撈資料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話... 千萬不要開盤蓋!
開了碟片受傷後就沒得救了!!!

我是有一顆同款同型號的硬碟, 不知可直接換機板的方式嗎??

网友:
同型號的硬碟 也要更換同型號的控制板 韌體也最好相同 不然 開機會拉拉叫的話 就更無解.F/W是3.AAH 就要換相同最好 不然 版上好像有教過 把原先的BIOS更換到替換控制板 開機試看看  祝你幸運修好  不要修壞資料  萬一 真要救資料  啥都不要做 花錢給救援公司吧....[你亂做一通 他收你一筆高額..這樣 你明白嗎]

网友A:
#4 樓的 Sheepiwolf 已經回答了您的問題!!
換板前, 要看一下板子的Firmware版本!!
所謂的Firmware版本, 在那一堆條碼上附近可以找到!

試看看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樓的 Sheepiwolf 已經回答了您的問題!!
換板前, 要看一下板子的Firmware版本!!
所謂的Firmware版本, 在 ...

那也就是說如果型號相同容量相同軔體相同版本基本上是可以替換是嗎?

网友B:
換板子還要換原來的BIOS才有用..
一般是寫U1的地方..八隻腳的那個就是了...

拆板子的星型板手很好買的..
ST的大都是用T-8

硬碟故障抓不到了大都是不建議去給人救資料..
如果是小問題(如機瘟碟或是小部份壞軌)是還有救..
摔到抓不到馬達不轉一般送修花大錢有時救回一堆壞檔案...也說是給人當盤子..

備份才是真的...沒備份就只好重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板子還要換原來的BIOS才有用..
一般是寫U1的地方..八隻腳的那個就是了...

請教一下為呵何要原來的bios呢?如果原來bios故障不就無解囉~

資料部份已經跟使用者宣布無解囉,別給他們太多希望有時會成為困擾
我只是想自己研究看看而以,一般救援公司也是拿機版來替換或開盤(無塵間)
換磁頭和機板來讀出資料,加上一些特殊的軟體, 不然它們還有什通天軟體和硬體嗎?

備份觀念我們已經宣導多次不聽也沒辦法囉~

网友:
硬碟開機會拉拉叫的話

是甚麼問題呢???

网友B:
一般硬碟那個應該說是軔體(firmware)..叫bios也是可以啦~
bios壞了也是可以重寫新的...
先掃瞄碟片瑕疵..
再重寫SMART.

以前20~30G就很大了..
現在動不動1T2T
1些壞軌很容易擴散..救要花很多時間..

會開殼的都是確定馬達壞了才會這麼做..
開了殼只會壞更多..救更少..

一般就板子修一修..軔體搬過去...
這樣都沒弄好就確定升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說如果型號相同容量相同軔體相同版本基本上是可以替換是嗎?

如果二顆硬碟貼紙上的版本都差不多, 機板的版本也相同,
是可以直接換了試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顆硬碟貼紙上的版本都差不多, 機板的版本也相同,
是可以直接換了試看看的!!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機版相同,型號容量都一樣,只是還沒注意到bios版本(明天確認一下)

另外自家電腦硬碟西捷也用電腦一半也升天囉,雖有備份但不是即時的,有差一段時間...
現在硬碟一年多就升天,是西捷320g,當機重開xp就說磁碟故障囉!!!
chkdsk 卡住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硬碟那個應該說是軔體(firmware)..叫bios也是可以啦~
bios壞了也是可以重寫新的...
先掃瞄碟片瑕疵..

基本上因該會先救無法重來的東西, 如照片或研究數據,因媵碟何時起不來難說~

今晚家鐘電腦320g西捷電腦用一半當機就升天囉~雖有備份但還是有務差時間,尤其照片~嗚~
sata掛率滿高的最進手上有4顆西捷掛囉都是s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機版相同,型號容量都一樣,只是還沒注意到bios版本(明天確認一下)

另外自家電腦硬碟西 ...

現在硬碟都太大/太方便了...
使用的模式機乎都是無止盡的在存檔案....
備份~備份~備份~備份~備份~備份~備份~備份~備份~

備份是唯一的明路!!
地球上最不可靠的儲存裝置就是 "硬碟"...
它高興起來... 怎壞都是有可能的!!!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1265

楼主:
請問一下~硬碟中間那三個供電腳電壓有標準電壓嗎?
因我量這幾顆故障的都是4v已上的電壓~算正常嗎?

网友C:
內6角星形扳手,可以買的到,找機械五金的店,應該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內6角星形扳手,可以買的到,找機械五金的店,應該有的.

謝謝你!我在拍賣上有買到一組的囉~謝謝你提供

网友D:
先提供一點資訊給你參考...
Seagate希捷
SATA-II 80GB ST3808110AS 7200.9
8M快取記憶體(你這顆用的是SAMSUNG的記憶體)
梭魚9.10
主晶片:agere
主晶片型號:100367028
驅動晶片有兩種:
SH6960B 或是 100369972
版號: 1003909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提供一點資訊給你參考...
Seagate希捷
SATA-II 80GB ST3808110AS 7200.9

有點不太明白大大的意思~你是要說明記憶體不同bios就不同嗎?
可請大大詳敘一下~現在我的可抓到但點入磁碟就卡住囉

目前怕事磁頭或馬達故障,電壓4v左右~

楼主:
購買的工具來囉可以拆下機板做測試,手上剛好沒一樣的硬碟於是只好拿同容量但bios和版本
不同的(拿700 12的)
試試看囉,結果還是如遇期的一樣,上電就卡啦卡啦的無法定位聲
目前這樣測下來感覺是壞理面不是電路板,但拆開又不保固囉,因贴紙蓋住螺絲了
不然可換諜片方式看看~

買來的工具

拆下的電路板

我的硬碟版本

下圖圈出那顆是磁頭模擬訊號轉數位的晶片嗎??

如果真壞理面只能攜牲保固囉,但拆開前需找到同bios和同樣的機板才行~滿難的~
救援公司哪來這麼多機板來換

网友B:
有些Seagate碟拿到時要先看一下有沒有中機瘟...

中了機瘟大都是抓不到..抓到無動作...

可以解就解..還沒掛前先升級看看..

樓上的這棵st3320613as就是標準的機瘟碟

解鎖後升級軔體就好了..

http://knowledge.seagate.com/articles/en_US/FAQ/207931en

11代的..2009年產品...中獎率最高...

個人解過好多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Seagate碟拿到時要先看一下有沒有中機瘟...

中了機瘟大都是抓不到..抓到無動作...

但我這一顆是會發出答答的的聲音一段時間才說找不到硬碟,這樣也跟bios機瘟有關嗎?

昨天有心想又把它拿來測試它忽然又好囉,又可看到資料當然二話不說趕快重要的快copy囉
我到希傑下載它一套seatools的軟體, 手上三四顆故障都無法通過smart和長檢測都無法通過
那代表是bios軔體問題嗎???

如果是要更新bios那不就要買nokia c-45的線來做console線更新囉~還是不需要呢?

网友B:
如果抓的到就趕緊更新軔體...

抓不到就表示已經被鎖了...

用TTL線或是有內建TTL手機傳輸線(如Nokia CA45線)來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抓的到就趕緊更新軔體...

抓不到就表示已經被鎖了...

今天下午就花一些時間找資料更新,後來發現可以在windows下更新
於是在下列下載了更新程式
http://knowledge.seagate.com/articles/en_US/FAQ/207957en

因開機碟xp是wd地所以他也有掃描,都下一步到底他就重開機
就如下圖所示,它動作很快沒法拍全部流程,原來他的os也是linux的

但跑完後韌體還是不變不知為何???
還是一定要console才行嗎?他還有iso 的dos版本~但聽說很麻煩

网友B:
您更新的這棵是WD的320G
不是Seagate的..

大哥您怎麼拿S牌的程式去改W牌的...

機瘟碟是Maxtor和Seagate的部份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更新的這棵是WD的320G
不是Seagate的..

大大你誤會囉~我的開機是wd硬碟沒錯,但s牌硬碟我插第二sata其實它兩顆硬碟都是有掃描
不然真要把它放第一顆灌xp才能更新嗎???

速度太快囉沒法拍全部過程,照片是其中一部份

网友B:
我是建議做光碟ISO檔...
只插一棵要升級firmware的硬碟..
我都是這樣做的...
還沒有失敗過..

在XP內作升級動作我看過朋友做過一次..是失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議做光碟ISO檔...
只插一棵要升級firmware的硬碟..
我都是這樣做的...

今天星期六上班早上沒什麼事於是就測試一下iso的部分
windows不行改用iso囉,原本不太想浪費光碟把iso轉到usb隨身碟上面開機
結果開不了卡在開機起始點,不知是usb隨身碟關係嗎???

沒辦法囉~燒光碟囉~終於開到這個選單囉~
先選s讓他掃一下囉~然後再按a他說找不到符合韌體更新
那代表不用更新嗎??

選單
s掃描
沒可更新

网友B:
燒ISO檔我都是用CD-RW
一片可以用好久好久...

依照您20樓的ST3320613AS的照片的軔體是CC2F

Seagate的網頁最新檔是SD2B

http://knowledge.seagate.com/articles/en_US/FAQ/207957en

您就選A去更新看看...

不過上面好像是寫只給SD22/SD23/SD25更新的..

如果沒有可用的更新..表示您這版本軔體應該是沒有BU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ISO檔我都是用CD-RW
一片可以用好久好久...

是啊!忘記可用cdrw片子來做~下次要清醒一點~

大大貼那網址跟我24樓那是一樣的
看來是不用更新囉,因選a就說沒符合韌體更新囉

但說也奇怪這顆硬碟換過機板不行換回來他就好囉
這幾天我掃描磁區燒機測試他都好好滴
複製裡面資料出來也沒問題,"見鬼囉"
這樣也不錯~省事囉!!改天買顆新硬碟備份一下~以免他又罷工囉!
先裝回家中電腦先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ISO檔我都是用CD-RW
一片可以用好久好久...

請教一下同牌同容量同樣碟片數型號一樣可以互換碟片嗎?這樣有辦法就資料嗎?
還是一樣bios要相同呢??

网友B:
舊的可以...不過也不一定...
80G以下有的要碰運氣...

有時大容量也有碰到可以的...
可以先換看看(不過120G以上我覺的都不行啦...)

BIOS不是要相同..是要原本在機器那棵...

您可以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舊的可以...不過也不一定...
80G以下有的要碰運氣...

請問那如果是bios同原本那一顆,板子上的其他IC也要一樣嗎?
看了你提供的連接似乎板號一樣容量一樣加上原本那顆bios
如果要幫人家救資料著硬碟機版可能要收很多才行

另外原本想說把壞軌硬碟碟片換成其他壞機板或磁頭把碟片拿過來
想說同型號同容量也許可舊資料~看來沒我想的"單存"

网友B:
不要去拆碟片..越拆只會壞越多...
機板能換晶片和bios就很利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拆碟片..越拆只會壞越多...
機板能換晶片和bios就很利害了...

不要說做到專業

要幫朋友舊資料可能積板也是要放不少~
不然沒板有bios沒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說做到專業

要幫朋友舊資料可能積板也是要放不少~

事實上直接換BIOS是比較容易..不需要再重寫smart表..重寫p-list g-list等等訊息...
當bios掛點時就只好重做..不過裡面資料就不知道能否完整..

要玩hdd入門可能先要買份pc3000(拍賣好像7XXX元..)

沒有重大工程還是多多備份才是王道...

修hdd對岸有很多網站在做...

您可以參考:
http://bbs.intohard.com/forum.php

wd部份..為什麼要說它呢..
http://bbs.intohard.com/forum-284-4.html
hdd bios最容易出問的是WD牌..(我手上就有3棵wd是軔體問題)
對岸說固件問題..如以下
WDC ROM MODEL HAWK
WDC ROM MODEL SABRE
WDC ROM MODEL UNICORN
WDC ROM MODEL BUCCANER
WDC ROM MODEL SCORPIO
........
等等..繁族不勝列舉
都是要重寫BIOS..
然後後續您可自行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實上直接換BIOS是比較容易..不需要再重寫smart表..重寫p-list g-list等等訊息...
當bios掛點時就只好重 ...

看了大大說了這個pc3000讓我很好奇它是甚麼
上網收尋一下是一張卡和一些線和一套軟體,但我看半天
還是只知道它是修硬碟的工具,但實際上他能做甚麼維修還不清楚

備份大家都知道但能落實的使用者沒有幾個,光學習設備就花不少$$
難怪專業收費都不低,成本太高囉

優兔比有相關影片但看不懂在幹嘛!!

网友(2012-07-31):
有用的資料~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