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開機會閃一下就不見

楼主(2012-06-26):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ACER AL1711 開機會閃一下就不見,目前檢測到燈管異常,請問有燈管更換的教學嗎?還有燈管在哪邊可以買得到呢?
以有上傳圖片大約34公分,有沒有適合這種的呢?

楼主:
哪請問一下,這個機型的燈管適用合種尺吋呢?

网友A:
你如果現在異常的燈管沒斷掉,我看你的圖其燈管因該還是好的

檢查前後端的接頭是否有脫銲及冷銲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現在異常的燈管沒斷掉,我看你的圖其燈管因該還是好的

檢查前後端的接頭是否有脫銲及冷銲現象 ...

燈管已斷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