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燈管詢問[已解決]

楼主(2012-06-27):
請問各位大哥們.25吋LCD寬螢幕燈管.中部地區哪邊有賣
小地收到一台瀚視奇 HANNS.G HH251A 25型液晶顯示器
燈管燒了2支..長度54.5CM.. 最好是中部..謝謝
抱歉..少打1個小數點 是54.5公分長
此機故障情形是.開機背光只亮3-4秒即滅..綠燈維持恆亮
拆機.先試燈管..果然是上燈不亮..下燈正常..
背光反光片 真的是給他一邊黃

補上圖片..

网友:
L大:
烏骨雞學姐

网友:
真謝謝pnrwwm幫烏骨雞學姐招攬生意,不過烏骨雞學姐那裡沒有545CM的尺寸。

网友A:
恭喜…中大獎了……

此型都是上燈管掛居多,
小弟這有三台在找這型的燈管…它還不只是燈管的問題,還有背光反光片烤黃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中大獎了……

此型都是上燈管掛居多,

我的情況完全跟你所述一模一樣..看來要再努力找找了
感謝各位.

网友:
繼續尋找喔!
找到了記得跟大家說一下ㄝ~

网友:
我會再問老闆有沒有這麼大尺寸的燈管。

网友:
>>>>燈管燒了2支..長度545CM.. 最好是中部..謝謝

驚死倫!545CM !

我想這是 all666 大大要找的大螢幕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84640

ps.想必是樓主打錯字了, CM --->>> mm ........

楼主:
真糟糕喔 真的是好長的燈管.拍謝拍謝 少打小數點
是54.5CM

楼主:
在露天找到25吋燈管

在露天找到25吋燈管

在露天找到25吋寬螢幕燈管

開始工作裝回

開始工作裝回

開始裝回

背光不再黑屏

背光不再黑屏

背光不在開機3秒即滅----右邊偏黃
裝回外殼之前-再把 部分可疑的電容換成日系電容

目前已燒雞2小時都OK

目前已燒雞2小時都OK

目前燒機2小時都正常

換裝燈管真是.一大工程..所以只拍部分圖片 .
此機可以說是某大樓外.意外被我撿到.留做自己用.
右邊背光片偏黃.也就沒差別了.

楼主:
另外請問3天後的文章 如何修改編輯--[以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n_1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請問3天後的文章 如何修改編輯--[以解決]

我幫你改好了,恭喜你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幫你改好了,恭喜你完修。

感謝..然後呢...3塊給你買麻集嘿(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