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TDS3014 螢幕顯示不正常維修與拆機

楼主(2012-06-27):
螢幕在某天開機時就變成這樣,黑白挫.有時拍一拍會變正常,但是愈來愈嚴重,
心想應該是connector鬆脫了,所以決定拆開來看一看.

起初還不知道怎麼拆,幸好找到了它的service manual(附加檔).
要打開背蓋要先卸下把手.還有背蓋上的一顆T15的星形螺絲.

按照service manual的步驟終於把Hub卸下.

背蓋打開後的樣子.

壓一壓J500 connector還真的鬆脫了.
很多手機的LCD也是使用這種connector鬆情形很常見.

背蓋先不裝回去,開機測試看看, 螢幕正常了.

最後還是要按照service manual的步驟, 把Hub給裝回去.
謝謝收看.

 有驚無險.因為這台有點小貴.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n_169|

网友A:
Tektronix TDS3014 這台不便宜吧.可以透漏一下大約價格嗎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ktronix TDS3014 這台不便宜吧.可以透漏一下大約價格嗎3Q

這一台約7~8年前買的,含電池約210K.
但不是我買的.

网友B:
恭喜完修,手上也有一台服務中,但沒有買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手上也有一台服務中,但沒有買電池

狼大,這電池沒買是對的. 也很少用到.現在已經充不進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這電池沒買是對的. 也很少用到.現在已經充不進去了.

不過之前拿出去測機車的波形時,還得拖一條電源線,這時若有電池就很方便了~

网友C:
這個維修超軟的.如果送回公司應該2000起跳.DIY真是無價啊...
現在示波器越來越便宜.昨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台對岸的.200Mhz2CH多國語言板不到10000??是不是我看錯了.

网友D:
新買一台示波器應該要能夠用上十年之久,除非是不夠用要升級上去。
所以以十年來攤平成本,一台五萬塊的每年是五千元使用費,所以還好能夠負擔的起。
一台對岸製的一萬元可能因為用料與保固維修問題只能用三年,所以每年是三千三百元,並沒有便宜到多少。
再考慮到精確度與可靠信任度,怎麼算都是知名廠牌划算。對了,爽度也是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維修超軟的.如果送回公司應該2000起跳.DIY真是無價啊...
現在示波器越來越便宜.昨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台對 ...

還好是軟的.不然上頭會唸....保養不力啦.

网友:
哈哈.原來是公司的啊.以前我在電子公司當主管.除了廠房外用鐵絲網圍著會發出吱吱吱的高壓電不歸我管.其他全是我的責任區.我前一任用的是機械自動化.我都把它改成電子自動化.所以我那個位子變成涼缺.常常都馬請公假出去鬼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買一台示波器應該要能夠用上十年之久,除非是不夠用要升級上去。
所以以十年來攤平成本,一台五萬塊的每 ...

所言甚是.對岸的產品我修了不少.真的是不怎麼樣.不過現在有改善.至少外觀質感有提升.
保固在台灣應該只有經銷商沒有維修部門.機器故障可能要寄回去母公司.所以要換機我會考慮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