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d3742變成黑白各半~~~

楼主(2012-06-27):
DSCF1010 (Mobile).JPG
tcon電壓檢查過正常

1 15.25v
2 15.32v
3 15.54v
4 12.37v
5 11.26v
6 10.6v
7 10.03v
8 9.76v
9 8.24v
10 7.9v
11 7.84v
12 6.59v
13 6.54v
14 6.26v
15 5.03v
16 4.8v
17 4.32v
18 3.55v
19 2.9v
20 0.56v
21 0.43v
22 0.38v
TCON排線也更換過仍一樣黑白各半
請問還有哪個地方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网友:
我好好奇喔~~真想知道答案,大大們快來幫幫忙喔~~

网友:
排阻檢查看看

网友:
樓主…您這電壓是不對的…

1 < 2< 3 > 4 ………

楼主:
重新再量測橘子電壓一次
1 15.45v
2 15.32v
3 15.32v
4 12.38v
5 11.23v
6 10.55v
7 10.10v
8 9.66v
9 8.20v
10 7.75v
11 7.66v
12 6.50v
13 6.50V
14 6.26v
15 5.00v
16 4.8v
17 4.32v
18 3.55v
19 2.9v
20 0.56v
21 0.43v
22 0.35v
虛心地問一下tseryow大你說的排阻是指???我是真的不了解
DSCF1011 (Small).JPG 是指TCON版哪一個位置
但TCON未接光點亮面板就呈現黑白各半的狀態
目前有點想向AD版下手檢查,但實在不熟無從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再量測橘子電壓一次
1 15.45v
2 15.32v

樓主……
個人意見…,您的 T-con 可能故障了 !

ps ... 您這台是放在 "有溫泉的附近" 使用嗎 ?

网友:
左上CONNECTOR 下方黑色的那個 有5顆

那阻值應該都要一樣才對

Su-Fei 大說的沒錯 你量的電壓值怪怪的

楼主:
無解,等等要去上班沒時間再拆解了
等明天有空在徹徹底底量測一次確認看看

PS:我不是住在 "溫泉區" ? su_fei您為何有此一問?????

网友:
面對面板左半邊如有殘影慢動作現象!就是面板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解,等等要去上班沒時間再拆解了
等明天有空在徹徹底底量測一次確認看看

個人意見 …

您的板子有銹蝕情形,最好先清洗再查修 !

网友:
一 將橡膠(輕輕的移除)
二 檢查變色的IC AS15 是否(很燙)
三 U 201其資料也可能(流失)
四  U100 也可能是有(氧化或是針腳短路)
所以建議 更換(良品)可以有機會(修護)
故障點 多種  耗時 費力  這3個 IC 就會查很久

楼主:
換上同事給我的良品TCON
結果還是一樣黑白郎君,真的是無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同事給我的良品TCON
結果還是一樣黑白郎君,真的是無言了

對不起…小弟多言一問…

" 但TCON未接光點亮面板就呈現黑白各半的狀態 "

此現象可否多加描述一下…或以照片加說明來表示 !

楼主:
就像圖片一樣顯示,只接AD版未接TCON版FFC也未接
就出現黑白郎君現象

网友:
若是沒接就黑白不一,那真的不用修了。應是面板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圖片一樣顯示,只接AD版未接TCON版FFC也未接
就出現黑白郎君現象

面板有短路
將外殼和面板(分離)
剩下(面板)
為何確定是(ad板)故障

何不再借ad板測試

已經確定為(面板問題)您檢查(ad)
好像沒有用喔
問題點
t-com沒接 =  白屏
現在一黑一白
您說會是ad 我不是這樣認為
您說個理由 說服我
沒電會有一白一黑
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同事給我的良品TCON
結果還是一樣黑白郎君,真的是無言了

問題點2
您確定(好的)這塊邏輯板
是37吋的程序
因為這一塊有用在(42吋)的
換上去也會有你說的
黑白郎君
所以如確定是(正確)程序
那就(鎖定)面板(故障)
不要想(ad)故障
因為廠商(賣電視)就不要用(邏輯板)不是(省更多)

楼主:
問題點已經捉到了
為TCON連接線後的電路板問題
如wecan所說非AD版與TCON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點已經捉到了
為TCON連接線後的電路板問題
如wecan所說非AD版與TCON的問題 ...

我是一項一項
釐清
話多多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