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電容到底有沒有凸起呢?

楼主(2012-06-27):
小的最近在修一台液晶顯示器

開機時會有橫條波文
但是熱過機後 這些橫條波文就不見了
直覺上是電容的問題

打開一看

電解電容每一個都正常無凸起

但是固態電容滿怪的,
因為上面有畫十字,
而且好像有微凸又好像沒有,很難判斷

能否幫我判斷一下這電容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實在有點搞不太清楚,
像最近修一台喇叭也是,
拆開一看某個電解電容感覺有微微凸起,
但是拆下量容值及充放電,皆正常~

這樣子的電容,到底能不能繼續使用呢?
感謝解答

网友:
那顆是好的!!

最好用電容表測試,容值正常外觀正常,他就是正常的!!

网友A:
那不是固態電容 只是電解電容SMD type 所以有防爆紋
從Trade mark (有一個斜橢圓形)  知道是nichicon
參考選105C WT series 有datasheet可參考
至於是哪個系列 無法正確得知
http://www.nichicon.co.jp/english/products/alm_chip/pict_f.htm

网友:
用量的比較準

有時容質正常 外觀正常 也不一定是好的(可以翻一下米多力大大的文)

既然覺得有疑問 拆了就換新的吧

有沒有故障畫面可以看一下

燈管漏電有時也會出現橫條

网友:
應該是好的
個人有個習慣,電容器只要拆下來一定先換一顆的上去,
舊的等完工判定它不是兇手,才會放其一馬歸於零件盒.

网友:
用電容表量起來沒問題的電容並不一定就沒問題...
牛就有遇過.... 量起來是好的... 但上板子就還是怪怪的....

另外... 有時候電容底部已經露液了... 但表面上是看不出問題的!!!
這時候.. 就祗能一顆一顆處理了!!

网友:
那顆是2200uf/16V的.

1. 用電容表實測電容量.
2. 你可以用輸出為 9V-0-9V的變壓器,經橋整後加上去實測波形,若是沒有問題,就讓它連續熱個幾天,再測看看濾波效果,再與之前的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固態電容 只是電解電容SMD type 所以有防爆紋
從Trade mark (有一個斜橢圓形)  知道是nichicon
參考 ...

那我可以拿一般的電解電容來取代這種 SMD type 的電容或是固態電容嗎?

网友:
當然可以
差別在電路運用的規格選擇

如DC-DC converter 主機板CPU處  (12V 轉 1.XX V) 需求大電流  ripple voltage
特別需要注意所以會特別選LOW ESR type
固態電容 ESR 規格好 所以漸漸取代鋁殼電解電容 low esr type

一般LDO處   理論上也是ESR值越小越好  但如電流需求較小
為了價格考量通常就選general purpose type

网友:
電容其實是很討壓的東西 , 外觀良好 ~~ 電容錶測試容值正常 !!

但還是有可能不正常 !!!

大概只能用 7 樓 大大 所提供的方法 !! 最為準確 !!

网友:
有用的資料~受教了~

謝謝分享

网友:
既然拆了 就換新 就不會疑神疑鬼
電容表也不是人人都有  電容表不夠PRO (不能測DF) 只能稱為HAPPY電容表 測HAPPY測爽的

若是未拆 或是電容器的廠商夠頂級 不妨直接另外並接一顆

15"  機器很舊很舊了 電解電容器慢性老化乾掉 尤其小電解電容器是不易出現外觀徵狀
我直接建議  小電解電容器 全部直接另外並接一顆

板子同ViewSonic VG-150   先參考以下 WET大 的兩篇

=============================================

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平間隔條紋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44-1-1.html

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波紋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42-1-1.html

网友:
AX150T您可以先試試看WET大的文章
有寫到哪一個位置的電容換掉即可

若是還是會有水波紋
再來使用我的絕招!
我這台有完修了
不過板子被我用的很醜....

网友:
報告一下, 建議你換掉, 因為便宜啊
你手上那顆電容是有微凸了
你可以比對一下全新的電容, 它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