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THS710 THS720 User Manual

楼主(2012-06-27):
Service Manual檔案大過1M貼不上來

Tektronix THS710 THS720 User Manual.rar (991.08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有大大修過這一台嗎
小弟有一部送電後,beep一聲,螢幕亮一下之後..就沒反應了
目前找不到電路圖,慢慢抓故障原因中...

楼主:
補一下service manual

TEK THS 710, 720 Service.part1.rar

900 KB, 下載次數: 40

TEK THS 710, 720 Service.part2.rar

582.48 KB, 下載次數: 40

网友:
電源部分故障應該是會比較好抓的??

先看看有沒明顯異常的元件??

貼片元件通常是電容故障居多數!!

樓主陳述的故障現象,比較像通電後電容故障的現象??

网友:
這裡有不太一樣的相關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