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CW 一直出現 檢查纜線接口 是不是AD板的MCU掛點啊

楼主(2012-06-27):
各位大大你們好
我一台PHILIPS 190CW 一直出現 檢查纜線接口 是不是AD板的MCU掛點啊

网友A:
確定訊號線是好的.
確定插到對的插座, 有些電腦有2個VGA輸出(一個On board ,一個擴充)插座.
以上沒問題,就可能是螢幕的關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訊號線是好的.
確定插到對的插座, 有些電腦有2個VGA輸出(一個On board ,一個擴充)插座.
以上沒問題,就 ...

訊號線是好的
確定插到對的插座
因為用另一台螢幕是正常運作

网友B:
電腦是否正常?有無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腦是否正常?有無啟動?

電腦正常
因為用另一台螢幕是正常的
線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訊號線是好的
確定插到對的插座
因為用另一台螢幕是正常運作

那就確定是這台螢幕故障了.
拆開看看是否有零件燒了,順便拍幾張照片上來.
有圖比較容易指出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Philips和Samsung的通病,從燒mcu試試

网友(2012-08-13):
確定訊號線是好的.
從燒mcu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