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廠牌奇美型號CMV 939D維修成功

楼主(2012-06-27):
我有一位朋友 說螢幕壞掉要去買二手!!~  舊螢幕說要一起拆來研究看看 拿來我這~
於是我便開始爬文 看能不能得到些資訊!!~  這台螢幕的狀況 是 整個畫面反白
只有搜尋到 這台評價似乎不是很好!!~ 損壞率滿高的~又來假會!!~ 開始拆

研究了半天才拆開面板
拆到了電路板了
轉過來一開!!~ 有明顯的看到 又是電容有明顯的外傷~~
還滿多顆的   有六顆
昨天終於去電子街 買了 電容!!~ 今天就可以繼續亂搞~~
順利的把六顆 爆漿電容給更換!!~  晚上組裝完成測試!!~ 居然正常了~~修好了 真是幸運~
這四顆很密集 有點難用!!~ 試了一次不行~想說放棄~~又想說再試 結果就被我換好了

換新的電容
還有這兩顆
正面看起來 沒問題~~其實背面都被我黏成一陀~~  好擔心會爆漿~~  沒經驗果然醜死了
我的第一次 ~~
組裝完成 開機測試~~ㄟ~ 有畫面了~~只是沒長時間測試 所以也還不知道有沒有百分百成功
感謝收看~~  謝謝指教 抱歉第一次發文

网友A:
焊點弄成這樣大坨,可能沒有確實焊好喔
這問題可能烙鐵溫度控制不好,亦或者焊錫品質不佳
還是重新焊接搞好,不然很容易故障再度出現
站上新手上路區有焊接教學的資料......

烙鐵跟焊錫是怎樣的規格? 可以貼個圖嗎?

网友B:
焊工要多練習一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點弄成這樣大坨,可能沒有確實焊好喔
這問題可能烙鐵溫度控制不好,亦或者焊錫品質不佳
還是重新焊接搞好 ...

感謝大大的指導~   小弟用的是便宜貨
用的也是贈送的焊錫已經用完丟了抱歉!!~
應該是我不會用!!~   才會黏這麻大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要多練習一下,加油

感謝指教 以後有機會 再買塊板子來練習~~

网友C:
成功了
是很大的鼓勵
開始一起加入資源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
是很大的鼓勵
開始一起加入資源回收

謝謝大大~  小弟還差得很遠~~要多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分享

謝謝 不嫌棄

网友E:
這台還須注意燈管老化問題~畫面會變紅攸~

网友A:
這種送的焊錫品質可能還是不夠好,有興趣繼續DIY下去,就應該買更好的焊錫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83-1-4.html
電子材料行都會有賣整捲的,份量有100g . 200g .500g....

另外您的烙鐵頭沒有保養,這樣的狀況相當糟,請找找如何保養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還須注意燈管老化問題~畫面會變紅攸~

希望不會那麻快  再撐久一點  換燈管似乎 難度更高

謝謝大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送的焊錫品質可能還是不夠好,有興趣繼續DIY下去,就應該買更好的焊錫
http://bbs.pigoo.com/thread-10 ...

感謝大大提供學習的連結  嗯 還要多多學習
還缺很多知識~~ 謝謝指導~

网友F: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不過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可以的話,買好一點的焊槍跟焊錫,
會對你的作功有很大的幫助,
久了對自己也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加油!

网友G:
樓主您的銲錫裡面沒有包焊油嗎,小弟經驗這種銲錫如果沒有另外沾焊油很難焊

還有其他幾顆電容最好一併換掉,以免小弟的惡夢又出現

网友H:
多了經驗,又賺了一台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不過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可以的話,買好一點的焊槍跟焊錫,

感謝大大建議  有機會再買好點的工具~來使用~
但還是要先多充實點知識 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您的銲錫裡面沒有包焊油嗎,小弟經驗這種銲錫如果沒有另外沾焊油很難焊

還有其他幾顆電容最好一併換掉 ...

焊油 是助焊劑嗎?   沒有呢 我就土法煉鋼 給直上~~
其他要順便換啊!!~  我都很怕 好的會被我焊到壞呢~ㄏㄏ
第一次還是先弄到這~~ 等真的不行 再來繼續研究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了經驗,又賺了一台螢幕

對啊!!~ 賺到一台螢幕 但不知到 能用多久 ㄏㄏ

网友:
恩,我曾去五金行買的焊錫有夠爛,成分不佳焊起來都會醜,中間焊油也不夠,後來去光華買的好用多了,但是不便宜,我懷疑焊錫也有偷偷漲價,一捲三百多塊(小捲),還有烙鐵不要功率太低,容易遇到大面積銅箔被瞬間散熱,造成溫度不足,就會冷焊,供你參考囉~~

网友:
我自己的壞掉,偏偏就不給我壞電容,查得要死,現在還丟在那邊,恭喜喔!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