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用液晶螢幕接線!!

楼主(2012-06-27):
客戶將三菱客貨兩用車上配的液晶螢幕淘汰更新,舊品落到我手中。

原來螢幕

原來螢幕

沒接線圖,不知道板上各位可否指點一下迷津。

內部接線

內部接線

內部接線

內部接線

謝謝!!

PCB 上面沒有定義。

网友A:
先用量的,一般接到金屬部件或螺絲孔的多是負電,接到大部分電容正極的是正電或ACC,影像輸入線對地阻抗一般是75歐姆,剩下的應該是聲音輸入或倒車信號輸入

网友:
PCB正反看一下有的會印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量的,一般接到金屬部件或螺絲孔的多是負電,接到大部分電容正極的是正電或ACC,影像輸入線對地阻抗一 ...

有數據就好辦,感謝狼大指點。

网友B:
請問樓主這台LCD有喇叭嗎,小弟只猜的出來黑線是地線

网友:
我的車也30的~不過螢幕型式不同~
線材一樣~
我提供我的接線
紅 +12v
黑 -12v
黃 -av 影像
白- av 影像
綠- 手煞車信號
棕- 倒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這台LCD有喇叭嗎,小弟只猜的出來黑線是地線

有一個小喇吧。

网友:
請看圖2有小熱縮管包的2組是影像與聲音輸入~紅起動線~黃+12v~黑接地
接一接就可使用其他線不用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