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我終於有工作桌啦!IKEA BORBO 可收納工作桌!

楼主(2012-06-27):
其實是因為小朋友大了,沒地方寫功課,
但是家裡實在是小到沒法再放一個固定的桌子了,
所以就去逛了瑞典名店挑了一張桌子回來diy自己裝啦!
這樣我自己也有一張工作桌可以用啦!
以下就是安裝實錄了:

IKEA NORBO 可收納工作桌:

開箱啦!

按著說明書,一步一步來。

最沒辦法的辦法,牆上打洞啦!

打上壁虎,

接下來繼續裝:

終於完工啦!

收納起來的樣子:

最後配上另外買的電腦椅:

我終於有自己的工作桌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
我比較喜歡樓主手中的工具 博世的那一支小小的可是還真不便宜
恭喜樓主納入新桌

网友A:
是不是也要有個工作燈啊 !!

考慮手工 DIY LED 燈節能又不發熱 !!!

网友:
我家裡也有同樣困擾,這種桌子也曾納入考慮,但每每想到,白天拉出來的攤子,晚上得收回去,不然,等著挨罵,就放棄了。

楼主:
這個桌子很好收的啦!
只是上面的東西要清掉比較麻煩,
但是,也可以養成連西歸位的好習慣。

另外,我忘了把檯燈拿出來了,
為了我們家要上大班的小公主,
真的是沒錢也敢花了,
有買了一台3M的BL5100博士燈,
忘了擺上來了!

照片裡的那兩隻工具,
都是趁BXQ大特價時買的,
這兩支平均不到二千的樣子,
價錢有點忘了,
像我這種小打小鬧的,這樣子就很夠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要有個工作燈啊 !!

考慮手工 DIY LED 燈節能又不發熱 !!!

其實我LED都買好了,有自然光的,有暖光的,
但是G了一下,發現好像還是現有的檯燈比較合適,
所以就買了博士燈了,必竟小朋友的眼睛要好好顧啊!
LED燈只好等我有空的時候再來玩啦!

网友B:
水平要裝得精準不太容易
雖然可以先用鉛筆畫出很準的點
可是水泥鑽頭不是那麼尖
常常在鑽下去之後,會偏個幾mm

如果使用中心衝定位,還要準備鐵鎚一把
敲不好,牆面會有稍微碎裂的麻煩

偶都用電動起子機裝上尖螺絲
然後尖端對準鉛筆畫的點
稍微鑽出小中心點
再換成震動電鑽摧下去
誤差應該在1mm以內

咦?那支GBM 350 RE應該沒有震動功能吧?
還好洞不多
要不然
靠力氣壓著牆面鑽是很累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要裝得精準不太容易
雖然可以先用鉛筆畫出很準的點
可是水泥鑽頭不是那麼尖

雷大講到這個,
我就心酸啊!

其實抓水平,我也會用雷大說的先用尖的打點,然後再鑽下去,
但是,我家的牆面不知道是不是偷工,還是我的鑽尾硬,用的是水泥專用的,
稍稍用點力就下去了,有時還會感覺打空,
我咧,這真的臉上三條線了!

另外,我家的地面還會爆裂咧!
鳴鳴鳴鳴~~~~~~~~~~~~

其實這支GBM 350 RE還滿好用的說,
雖說沒有震動功能,但是也幫我鑽了不少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講到這個,
我就心酸啊!

還好啦~
以偶常鑽新成屋的經驗
一戶常有幾個洞,會有鑽空的感覺

地磚碰龜
建商覺得是室內外溫差的原因
所以常常要開開窗戶

网友C:
鑽洞怕裂痕~就先用膠布貼住要鑽孔的位置就ok啦!!
磁磚也是可以用這招的~不過速度要慢一點~力道輕一點~
洞鑽好後撕開~嘿!牆壁也是乾淨的~

网友:
這種桌面空間有點小了,還是收納式的,不適合放儀器,

有個解決的辦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9104-1-1.html

利用這種方式作成活動收納櫃,用3層或4層的來做,

也可以買現成的啦!!

這樣儀器可以放,又能活動,桌面的物品也能收納進去,

平時不用可以移動塞到神桌旁或牆角、餐桌下,上面還有可利用桌面,

應該是不錯的!!

楼主:
因為小惡魔都還小,一個六歲未滿,一個三歲未滿,
所以……………
以上都無法考慮啊!
工具櫃可能會被拿來辦家家或是當車車飆啊!

网友:
家中有小孩,要特別注意安全,這種可以摺疊的桌子的支撐(桌腳),會不會被小孩子錯誤操作,若有可能被錯誤操作,應該做一個大人才能拆卸的卡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我LED都買好了,有自然光的,有暖光的,
但是G了一下,發現好像還是現有的檯燈比較合適,
所以就買了 ...

我以前也是為小孩的眼睛著想
買了底下這盞XX燈,但後來為了孩子的健康(呼吸空氣)著想,只好自己使用,拆除上蓋,避免發生危險(空氣污染或引火).
這麼多年過去了,但願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鑽洞怕裂痕~就先用膠布貼住要鑽孔的位置就ok啦!!
磁磚也是可以用這招的~不過速度要慢一點~力道輕一點~
洞鑽 ...

採用磁磚專用鑽尾就OK
有時懶得更換鑚尾就把這支當做水泥鑚尾用(但電鑽要切到旋轉功能,不能切到敲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是為小孩的眼睛著想
買了底下這盞博X燈,但後來為了孩子的健康(呼吸空氣)著想,只好我自己佔用,避 ...

這個,我再注意看看,
目前還沒有拿出來真正的使用過,
所以還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感謝winpapa兄的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