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001FM,開機無法關機,無背光.

楼主(2012-06-28):
小弟最近接了朋友一台東元TL3001FM,可開機,無法關機.開機背光不閃.
打開機器後,發現給A/D的12V正常,但是給背光的12V無電壓.
看過回授的電容和二次側的元件無問題後.想找管電源的IC的資料,來看看有沒有IC的問題.
結果,三顆IC都查不到資料.GOOGLE大神也找不到.
只能請各位先進援手一下.
電源板跟版上的文所用的不太一樣.
電源板型號: FSP180-2M01,圖如下圖
電源板背面的圖及查無資料的IC的照片.

FSP180-2M01

FSP180-2M01

以上還請各位先進幫幫忙一下.感恩.

网友:
1、2顆可以由ALLDATASHEET查到資料
第3顆 我看不清楚~~~老花嚴重

网友:
part no.
check the link PIC  .

1.L6384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194685458
2.LM39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26306885
3.TSM103/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22127100

网友:
更換電源機板

楼主:
小弟把找到的文件,分享給大家參考.

SOP-8 L6384D - HIGH-VOLTAGE HALF BRIDGE DRIVER.pdf

80.39 KB, 下載次數: 62

SOP-8 LM393 - Low Power Dual Voltage Comparators.pdf

264.64 KB, 下載次數: 67

SOP-8 TSM101AC - VOLTAGE AND CURRENT CONTROLLER.pdf

118.89 KB, 下載次數: 86

网友:
背光部分電路查過了嗎!!  有無數據!!

楼主:
面板的背光部份,暫時可以不用去管他.
因為電源板提供給高壓板的部份無輸出.
而且大電容在啟動後昇壓不到260V.
所以在排除大電容和PWM IC的問題中.

楼主:
後小弟找了另一台面板白屏的機器來試這台機器.
發現了一些問題.
1. 電源板故是高壓引起的.高壓的線圈有問題.
2. 電源的高壓板更換後.主機開機以後,在切換AV/PC/電視和選台上都有問題.
所以小弟就退修這台機器了.因為面板也黃了.
維修的成本太高了,客戶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