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載] USB液晶编程器使用教程

楼主(2012-06-28):
眾神啊~
這是在對岸網站載的,
不過!不知要更改哪裡?
現在無法執行,不知有誰可以解看看!

网友:
我的也不能用
作業系統xp sp2

你使用的是何種

楼主:
改成繁體字也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AppLocale開啟.

网友A:
可以開啊

解開是一個pptview.exe執行簡報檔的方式運行

下面是只有PPT檔,但是開啟是有防寫密碼,選唯讀不影響讀取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開啊

解開是一個pptview.exe執行簡報檔的方式運行

打不開
無法連接 part2.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不開
無法連接 part2.rar

不太懂
是無法解壓縮?

把檔名全部改成下面這樣,只保留英文字再解壓縮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是無法解壓縮?

謝謝您
我已決絕問題
謝謝您的回覆
感恩
確定是使用您的方法
決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開啊

解開是一個pptview.exe執行簡報檔的方式運行

底下檔案不須密碼可直接開啟(檔案不可放的話,請版主直接刪囉)

或者需要其密碼的也可PM我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