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桌面上的東西不能點

楼主(2012-06-28):
最近電腦怪怪的耶...

有時候會突然 桌面上東西會不能點

滑鼠按著拉動 不是會有框框嗎  可以選很多東西的那個!!
也不能用!!  都沒反應!!

可是~    桌面下面的  "開始" 那一列的東西都能點!
簡單的說就是只有桌面出問題 ...

那我要上網都要先開即時  在用即時下面的 奇摩搜尋...   ((麻煩

可是只要重開機就好了    (就是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這是為什麼 ... 請問一下各位....

謝謝大家 ~ !!

网友:
找了一下

http://answers.microsoft.com/zh- ... 3-b98d-f031ad57f70c

這邊也有人遇到同樣的問題,不過看下方的問答,看不出是否有解決

個人的想法是,explorer.exe卡在某個地方沒回應,關畢掉視窗半透明化效果不知道有沒有用?

网友A:
結論是, 滑鼠壞掉

网友:
滑鼠故障....   推....

應該是滑鼠開關故障了!!

网友:
是無線滑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論是, 滑鼠壞掉

滑鼠是好的

楼主:
解決方法見2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