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A A8N-SLI 主機板會跑碼但不開機.......

楼主(2012-06-28):
新手發帖,不懂的地方請見諒.......
上個月在露拍買了一張A8N-SLI 939的板子,起初賣家說會開機灌系統正常,但BIOS無法記憶,後來查了一下電池座有問題,更換後就OK了

上CPU及記憶體後會一直擋C1,我換了10多種的牌子DDR也無法過C1,再上帶燈假負載,有全亮,但感覺亮度不一

懷疑有空焊,我有對CPU座及整合橋晶片做加焊的動作,也是無效,後我就嘗試測量記憶體供電,不確定對不對

然後我又有更換圖片裡8支腳的IC,仍無效
所以目前主板的狀況是,上CPU及記憶體後,除錯卡會擋C1 跑馬的順序是 45>50>45>50>C0>c1 再重複一次後,主板喇叭1長2短的嗶聲.......
目前做過的處裡:
1.CPU座及主板晶片做加焊-無效
2.換過記憶體槽附近8隻腳IC-無效
3.我有1張一模一樣的廢板,對換過BIOS-無效
請問大家這樣的問題要朝哪個方向去查呢........因本人只懂加焊的方式修主板,查電路就有點........

网友A:
早期的 ~合橋 都是空焊 晶片異常~哪些會壞的 N 系列晶片
其實 看久了 大概都知道 ~哪些晶片 容易出問體
正頭 不是 抓不到 顯卡 網路失效 C1 50跳 記憶體時抓不到 時抓到~
時開時不開 ~大概都是 這種囉~.
所以 ~遇到 哪種通病系列~ 都不會去處理 處理好也用不久
要換 晶片 才能解決問體 單存的 加焊 只能度日
加焊 不一定有效~ ~~~
所以建議 新手 購買 盡量去避免這些 通病 N 系列的 板子~

网友:
k8系列擋50 、c1我碰到的幾乎都是橋造成的,加焊其實沒什麼用~樓主可以不要再花心思在這板上囉

网友B:
拿一字起子刷一下記憶體插槽試試?
有的板子放久了,記憶體插槽會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 ~合橋 都是空焊 晶片異常~哪些會壞的 N 系列晶片
其實 看久了 大概都知道 ~哪些晶片 容易出問體
正 ...

感謝可愛大的忠告,我想我可以把這板請進我的廢板區囉........
那想再請問......一般這種情況,是晶片本身就有問題,還是錫球有脫焊呢.......

网友C:
你都沒確認記憶體供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可愛大的忠告,我想我可以把這板請進我的廢板區囉........
那想再請問......一般這種情況,是晶片本身 ...

我處理過一次這種故障情形,

也是AMD的板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html

注意看16樓!!

要把BIOS請下來重燒新的BIOS程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沒確認記憶體供電...

其實我本來有上傳但不知為何沒放上來,第1次發帖不是很熟........

上帶燈假負載

上帶燈假負載

ddr第1腳

ddr第1腳

第7腳

第7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處理過一次這種故障情形,

也是AMD的板子,

其實我也有懷疑bios,但我有1張一模一樣的壞板,bios對換後情況依舊,我也一直在想bios同時壞的機率有多高呢......不過當初那張是莫名其妙的不開機,連跑碼都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有懷疑bios,但我有1張一模一樣的壞板,bios對換後情況依舊,我也一直在想bios同時壞的機率有多高呢 ...

BIOS要請下來燒會比較好,不跑碼的也可以重燒BIOS看看,

因為這系列的板子,我爬過文,BIOS的故障率很高

我送原廠保內的維修回來也是更換BIOS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字起子刷一下記憶體插槽試試?
有的板子放久了,記憶體插槽會氧化

我有用接點清潔劑,噴了再噴都沒用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要請下來燒會比較好,不跑碼的也可以重燒BIOS看看,

因為這系列的板子,我爬過文,BIOS的故障率很高 ...

燒了bios故障依舊,看來晶片真的掛了.......

网友:
用阻值卡在檢測一下會比較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