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1/2HP抽水機維修

楼主(2012-06-28):
這是小弟家裡的,颱風假那天聽到抽水機翁翁叫約10MIN後停約10MIN又繼續叫,應該是馬達葉輪轉不動,用一字起子從屁股轉完全不動,研判應該是葉輪卡住而非水壓太高,先去水電行花2000大洋抱一顆同規格的來裝,因為水塔沒水了,舊的就慢慢修

外觀,進出水口都是整團的鐵銹

拆開,葉輪室裡滿滿的都是銹,葉輪卡住的原因就是一塊銹塊卡住

葉輪

馬達軸

用電鑽跟砂紙奮鬥一下午

軸心的4MM鋼珠爛光了,換一顆新的

裝上葉輪

上電試運轉

68MM O-RING換新

組裝

上電能用了,先收起來當備品,因為銹的滿嚴重,怕裝回去沒2年又要再搞一次

清下來的銹,可以裝滿半瓶多的養樂多瓶

网友:
抽水機的幫浦會卡住 而且生銹得那麼嚴重
為抽水機平常偷懶不工作所造成的結果(因水壓強  水會自動上水塔)
如果想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最起碼一個月要讓抽水機動一次(拉水塔裡面的自動控制器)

网友:
建議改用不鏽鋼噴射泵浦,就不會有生鏽問題。

网友:
不鏽鋼噴射泵浦 噪音大 如果安裝在屋外 晚上是會吵到左鄰右舍

网友:
銹成這樣
水還能食用嗎?
建議採用不會生銹的抽水機

网友A:
半馬的抽水馬達要2千......!!!現在漲到那麼貴了...

网友:
以前常常修這個的 , 都是水垢卡死居多 !!

還有 seal 會漏水 ~~~

网友B:
我家以前也是經常換.
換顆不生鏽的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以前也是經常換.
換顆不生鏽的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這種東西都是臨時要用才去買,小弟也不是靠這行吃穿,昨天上網拍才知道現在抽水機有這麼多種,水幫殼除了生鐵還有塑膠跟白鐵的

小弟有個小問題,現在的抽水機大多有溫控開關,小弟的舊機也是因為有溫控開關才沒燒掉,可是溫控開關裝在水幫殼的最前面,塑膠導熱性差,塑膠水幫殼一旦馬達卡住會不會線圈燒了開關還沒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馬的抽水馬達要2千......!!!現在漲到那麼貴了...

12年前小弟換過1顆,半馬的1700,12年漲300,真的貴了

网友:
    前幾年南部颱風大停水我有買1台木川的1/2馬,記得不到一千啊(970吧)...
    剛上露X查了一下,還真漲了,不過也沒2千啊....?

网友:
換顆不生鏽的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銹成這樣水還能食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東西都是臨時要用才去買,小弟也不是靠這行吃穿,昨天上網拍才知道現在抽水機有這麼多種,水幫殼除了 ...

我還沒遇過這種情況(大部分都是生鏽卡死),曾經有一次馬達很熱,溫控開關也有作用,馬達沒燒燬.